求问intouch9.5中怎么做历史趋势和报表

楼主(2010-09-03):
如题...

求问intouch9.5中怎么做历史趋势和报表

网友A:
intouch提供历史趋势控件 不提供报表功能

网友B:
历史趋势空间自带,报表用VBA或高级语言做。

楼主:
我用了intouch提供历史趋势控件,可是没有趋势显示,用实时的那个有数据显示,是不是什么地方配置的不对

网友C:
intouch的报表有中文版的吗

网友D:
历史曲线没有数据 你是不是数据保存没有打勾啊    报表有3种思路

1、excel这是大家都在用的一种

2、VB或其他工具开发

3、借助第三方报表工具  水晶、梦想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