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施耐德Premium系列PLC数组使用

楼主(2010-09-03):
RT,怎么将已经创建好的变量放到一个数组中?还有我的程序怎么才写了700行,PLC内部存储器就不足了呢,怎么解决?

网友A:
什么PLC型号什么编程软件(PL7还是Unity Pro)怎样提示内存不足?

网友B:
提示内存不足是因为你在程序下载的时候把注视及上载信息都下载到PLC里了,你可以通过项目设置进行配置

楼主(2010-10-08):
谢谢2楼的回答!确实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