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PLC擂台第2期--用PLC控制水泵电机。

楼主(2010-09-03):
用所熟悉的PLC,设计一控制系统,用水池水位(模拟量和开关量共同作用)来控制两台水泵电机的启停。(一台主用一台备用)。

1,PLC硬件选型(建议选择不带集成IO的CPU),并对所选模块附注简短说明。

2,列出I/O点表,并加以定义。(需准确表述设备各状态)。

3,简要阐述程序思路。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唉 惭愧,模拟量不懂。。。

网友B:
选型:西门子标准型CPU314,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一块,数字量SM322输出模块一块,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一块,具体订货号暂不标注

所用I/O点 及程序思路 图中有标注

程序段1:

模拟量信号监控
超过警戒水位停车

网友C:
顶楼上的,坚决支持!

网友D:
偶先来个用继电器来实现的控制系统,此系统已经在某房地产项目应用两年,有时间的话再转成PLC梯形图

此图逻辑为:正常水位时机器是一用一备,水位超高时双泵同时运行。

网友D:
竟然不能完全显示

网友E:
看不清楚

网友F:
我占个位置来好好观摩,我是观摩团的。。。。。。嘿嘿。。。

网友G:
我纯粹个人爱好:窗子外瞄瞄。

网友D:
菜鸟老师来了,偶们这些小菜鸟们就不敢动了

网友F:
惭愧,说得我都不好意思得了,我来凑个热闹,大家踊跃回帖呀。。。。。。。。

网友H:
也跟回帖,我如果做,还是会使用ST语言,希望能与大家在ST语言上一起交流。

我使用的ABB的PLC,没有西门子的FC105的函数,只好自己来做,先晒这个函数,然后再说其他的

选择的PLC品牌为ABB AC500系列,具体型号完全可以PM581-ETH,扩展模块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DX531 ,模拟量输入模块 AX521。见下图

使用的1s的任务来调用下面的Pump程序

网友I:
MARK一个哦,慢慢看

网友J:
1、CPU222+EM231.

2、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10.0=上液位 0.0=下液位
LD SM0.0
CALL SBR1, AIW0, 32000, 0, 10.0, 0.0, VD100
Network 2
// 32000*2/10.0=6400.0 2m液位
LD SM0.0
AR>= VD100, 6400.0
= M0.0
Network 3
LD I0.0
AN M0.2
= M0.1
Network 4
LDN I0.0
AN M0.1
= M0.2
Network 5
LD I0.1
O M0.3
AN I0.2
= M0.3
Network 6
LD M0.3
A M0.0
LPS
A M0.1
= Q0.1
LPP
A M0.2
= Q0.2

3、二号泵输出 Q0.2
一号泵输出 Q0.1
水泵运行 M0.3
水泵停止 I0.2
水泵启动 I0.1
下液位标志 M0.0
二号泵 M0.2
一号泵 M0.1
水泵选择 I0.0

网友K:
项目跟成本是分不开的,技术也得考虑成本,觉得用最省钱的方式实现最好。

网友L:
奇怪,就这个程序,完全可以用s7-200使用

为啥不让用集成I0的?呵,命题很奇怪。。。

S7-200集成I0+AI模块,程序里有标准4~20MA转换程序。

网友L:
4~20MA 模拟量转换程序
I0地址分配
基本上是这样的,时间短,没有考虑清楚,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共同交流。。。

网友M:
PLC编程的特点之一就是:技术水平越高,对行业了解越深,考虑的问题就越多,编写的程序就越复杂,安全性更好,使用起来更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M:
PLC编程的特点之一就是:技术水平越高,对行业了解越深,考虑的问题就越多,编写的程序就越复杂,安全性更好,使用起来更好用。

这个看法,偶基本赞同。。。。。。

网友N:
有很多容易实现的PLC

网友O:
在写程序的时候,个人有个人的考虑,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所熟悉的PLC的品牌也是不一样的,在做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考虑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几个品牌,从中找出自己认为比较适合的那个来写。这个问题的评价标准是不合适的。

网友P:
还搞个西门子300的 够买多少台水泵了 呵呵

网友Q:
补充下  q0.0主泵   q0.1 备用泵

网友R:
ST语言虽然强大,但还是封装在自己定义的功能块里比较好。

主程序用ST语言,客户维护人员看不懂,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网友B:
对:abysmal 关于ST语言虽然强大,但还是封装在自己定义的功能块里比较好。

主程序用ST语言,客户维护人员看不懂,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内容的回复:

我顶你

网友S:
都是高手,呵呵,

楼主:
很多回复都贴了程序,本次题目是可以不用贴程序的,只需说明程序的思路即可。

题目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写出你认为本控制系统必需的开关量输入输出点、模拟量输入点及各点定义(并列出所选模块的具体型号),然后再简要说明一下程序的编写思路就可以了。是一个偏向于硬件的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奇怪,就这个程序,完全可以用s7-200使用

为啥不让用集成I0的?呵,命题很奇怪。。。

S7-200集成I0+AI模块,程序里有标准4~20MA转换程序。

只是建议不用带集成I/O的,本题用“砖头”PLC来解题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T:
本人纯素前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U:
来顶顶贴,学习学习。。。新手只求捧个人场,支持工控

网友V:
首先命题就是个浪费的项目,水泵启停加一用一备,有液位计加带模拟量的数显表和变频器就可以了,不光可以用水池水位来控制电机启停,加块压力变送器连恒压供水都实现了

网友W:
前来凑个热闹,其实我不懂,

网友X:
模拟量我不会用,不知道怎么办。开关量的就很简单了。谁教教我模拟量的?干净关键是要应用上才行。

网友Y:
硬件需求                                       型号                             数量                             功能

siemens 电源模块          6ES7 407-0DA01-0AA0         1            电源模块 输出4A DC24V
siemens CPU312          6ES7 312-1AD10-0AB0         1            CPU312,16K 内存
siemens I/O模块323      6ES7 323-1BL00-0AA0          1            16点输入16点输出,24VDC
siemens 模拟量 334     6ES7 334-0CE01-0AA0         1             模拟量输入4路模拟量输出2路
断路器 单相断路器          mitsubishi                                2             2A 用于PLC供电与传感器24VDC供电  ,
电动机保护开关                mitsubishi                                2            两台电机的供电并且起保护作用
接触器                                mitsubishi                                2             运行用于启动电机
热继电器                            mitsubishi                                2              过载时用于保护电机

网友Y:
中间继电器                         omron                                           4                   用PLC输出控制启动工频与变频
压力传感器                          ifm                                                 1                  用于检测水池水位来变频供水
液位探针                              E+h                                               1                   开关量液位计

网友Y:
               I/O表
I0.0                    停止开关
I0.1                    手动/自动 转换开关
I0.2                   启动按钮
I0.3                   备用
I0.4                   1#变频器报警
I0.5                   2#变频器报警
I0.6                   1#电机过载报警
I0.7                   2#电机过载报警
I1.0                  水池低液位

I1.1                 水池中液位
I1.2                 水池高液位
PIW272           压力传感器模拟输入
PQW272         输出控制1#变频器
PQW274         输出控制2#变频器
Q0.0                1#变频器运行指示灯
Q0.1                2#变频器运行指示灯
Q0.2                1#工频运行指示灯
Q0.3                2#工频运行指示灯
Q0.4                高液位显示灯
Q0.5                中液位显示灯
Q0.6                低液位显示灯
Q0.7                变频器过载报警指示灯

Q1.0               工频过载报警指示灯

网友Y:
请问楼主:水泵是往水池内打水还是将水池内的水打出去?

网友Y:
1: 水位模拟量的检测:模拟量通过ifm的压力传感器安装在水池的底部,传感器输出的模拟量信号4-20ma与水池水位的高度成正比,在程序将4-20MA的电流信号量化成水池水位的百分比

2: 水位开关量检测:开关量的检测是用E+H的液位传感器,E+H液位传感器有三个探针,分为高、中、低三个液位。

网友Y:
3:变频控制:当水位为低液位时,两台变频器以60HZ的频率运行,当水位到达60%后,备有电机停止工作,主电机以60HZ的频率运行,当水位达到水池的80%时,主电机靠压力传感器输出4-20ma水位信号输入到PLC根据水位来进行PID运算输出来控制变频器变频运行,直到检测到高液位信号后停止运行。

网友Y:
4:工频控制:当水位达到中液位时,两台退出变频控制转换到工频控制,两台电机同时以工频开始运行,当有变频器坏时自动切换到工频运行,或备用上运行。

网友Y:
5:工作状态显示:变频器故障报警,热继电器过载报警,高低液位,各运行状态输出到控制柜面板指示灯显示。

网友Y:
楼主没有反应现在上面的思路为往水箱里泵水。上面的个人见解不知如何,望各位同行多指教!

网友Z: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下  和这个题目没关系的问题    请大家见谅    就是我想自己提问    怎么提问  没有找到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Z:
关于不好意思 我想问下  和这个题目没关系的问题    请大家见谅    就是我想自己提问    怎么提问  没有找到啊   谢谢大家了

发帖啊  你问哪方面的技术问题到哪个版块,分的很清楚的

楼主:
就是将集水井(池)的水排到外边去。。以保持其水位在正常水位。

电机未指明功率,其控制用软启/接触器+热继实现均可。

彩虹的搞得太复杂了,工频变频都考虑进去了。

其实就是用水池水位来控制水泵电机的自动启停。

大家抓紧时间攻擂。

网友AA:
用个CPU222+EM231就可以实现了,单独CPU就得用S7-300很浪费!

网友Y:
云峰问你的时候你怎不回答现在才说???????

此题命题也不清晰!!!!!!

网友Y:
其实往外打往里打都一样,控制都差不多!!!

网友Y:
下面我就来说往外面打水!!!

楼主:
TO 彩虹:

你把前面的帖子改一下 就OK了。

网友AA:
一、硬件选型
1、控制柜壳:1台(因不知电机功率大小,无法确定尺寸)
2、磁翻板液位变送器:1台(4—20mADC输出,两线制),也可以选差压变送器
3、直流稳压电源:1台(0.5A,为液位变送器供电)
4、CPU222 (6ES7 212-1BB23-0XB0,8入、6出开关量)
5、EM231 (6ES7 231-0HC22-0XA0,4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6、交流接触器:2台
7、热继电器:2台
8、指示灯:
绿灯:3个(电源指示、一泵运行指示、二泵运行指示)
红灯:2个(高液位报警、低液位报警)
9、扳把开关:
单层双档:1个(一/二泵选择)
双档双层:1个(手/自动切换)
10、按钮:
绿钮:3个(一泵手动启动、二泵手动启动、消音)
红钮:2个(一泵手动停止、二泵手动停止)
11、蜂鸣器;1个
二、I/O表
1、I0.0 “手动/自动”切换开关
2、I0.1 “ 一/二泵”切换开关
3、I0.2 消音
4、I0.3 一泵过流(来自一泵热继电器常开点)
5、I0.4 二泵过流(来自二泵热继电器常开点)
6、AIW0 模拟量输入(水箱液位)
7、Q0.0 一泵启动
8、Q0.1 二泵启动
9、Q0.2 高液位报警
10、Q0.3 低液位报警
11、Q0.4 蜂鸣器
三、控制概述
磁翻板液位计作为液位传感器,其一方面将实际液位进行现场就地指示,另一方面将液位信号送入EM231。系统集就地显示、检测及控制为一体。其中控制分为手动、自动两种控制方式。手动控制是通过操作控制柜上相应的手动控制按钮及转换开关来实现的,自动控制是通过PLC、等向执行单元发出控制信号来控制水泵的启停。系统实现了两台水泵一用一备、备用泵自投、水泵自动切换运行等自动控制功能,并实现了声光报警、联锁、自锁、保护等功能。
四、主要功能与控制方式
1、手/自动选择功能。
2、水泵选择功能。
3、两台水泵一用一备。
4、高位启动一台水泵运行,另一台处于备用状态。
6、超低液位停泵。
7、双泵互锁
8、一台水泵故障时自动切换为另一台备用泵运行。
9、超高液位、超低液位声光报警。

网友Y:
硬件需求                                                    型号                                              数量 功能

siemens 电源模块                          6ES7 407-0DA01-0AA0                         1                     电源模块 输出4A DC24V
siemens CPU312                          6ES7 312-1AD10-0AB0                         1                    CPU312,16K 内存
siemens I/O模块323                      6ES7 323-1BL00-0AA0                          1                   16点输入16点输出,24VDC
siemens 模拟量 334                     6ES7 334-0CE01-0AA0                         1                    模拟量输入4路模拟量输出2路
断路器 单相断路器                          mitsubishi                                                2                    2A 一个用于PLC供电,一个用于传感器24VDC供电
电动机保护开关                                mitsubishi                                                2                    给电机供电并且起过流保护作用开关
接触器                                                m

网友Y:
                    I/O表
I0.0                             停止开关
I0.1                             手动/自动 转换开关
I0.2                             启动按钮
I0.3                            1#电机过载报警
I0.4                            2#电机过载报警
I0.5                            水池低液位

I0.6                            水池中液位
I0.7                            水池高液位
PIW272                    压力传感器模拟输入
Q0.0                         1#电机运行指示灯
Q0.1                         2#电机运行指示灯
Q0.2                         高液位显示灯
Q0.3                         中液位显示灯
Q0.4                         低液位显示灯
Q0.5                        1#电机过载报警指示灯

Q0.6                       2#电机过载报警指示灯

网友Y:
怎么修改时把最先的改了???

网友Y:
为什么我上面的修改后就没有了??????....................................

网友Y:
工控网的回帖界面一点都不好用,不易修改很耽误时间,没有表格排版很难!!!强烈建议工控网增加界面功能!!!

网友AB:
搞那么复杂干嘛,真是的,买个西门子的LOGO就好了。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彩虹 纪强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CSUNXY62     CSUNXY62
永不止步      wain0222
ahuihome    ahuihome
yzp3000     yzp3000
飘在途中     飘在途中
三等奖6名,30积分获得者:

ye_w    ye_w
Hoteam    haoge_188
飞行途中    wxdho
勃龙工控    bloon
利辉    利辉
nineapple   nineapple

楼主:
I/O表:

DI1  1#泵自动方式

DI2  1#泵电源监测

DI3 1#泵运行反馈

DI4 1#泵故障反馈

DI5 2#泵自动方式

DI6 2#泵电源监测

DI7 2#泵运行反馈

DI8 2#泵故障反馈

DI9  启主泵液位

DI10 启备泵液位

DI11 高报警液位

DI12  停泵液位

DO1 1#泵控制

DO2 1#泵故障

DO3 2#泵控制

DO4 2#泵故障

DO5  综合故障

DO6 液位高报警

AI1 水池水位

仅供参考。

网友L:
呵,不错不错,二等奖,多多参与。悄悄的问下楼主,在哪领奖,要身份证不?

楼主:
悄悄的问下楼主,在哪领奖,要身份证不?

自动到账,注意进入管理后台查收。

网友AC:
很好,学习了,楼上总有人说用300系统浪费了,其实不一定,有时要作几十台泵的控制,还有很多模拟量,就是可以用300来做的了,看到1楼的程序,可以参考下了。。。擂台给出的命提很实用

渴望无限!

网友(2010-11-11):
好好学习;我是来看帖的,,,,,,,,,

网友AD:
对:彩虹 关于

               I/O表
I0.0                    停止开关
I0.1                    手动/自动 转换开关
I0.2                   启动按钮
I0.3                   备用
I0.4                   1#变频器报警
I0.5                   2#变频器报警
I0.6                   1#电机过载报警
I0.7                   2#电机过载报警
I1.0                  水池低液位

I1.1                 水池中液位
I1.2                 水池高液位
PIW272           压力传感器模拟输入
PQW272         输出控制1#变频器
PQW274         输出控制2#变频器
Q0.0                1#变频器运行指示灯
Q0.1                2#变频器运行指示灯
Q0.2                1#工频运行指示灯
Q0.3                2#工频运行指示灯
Q0.4                高液位显示灯
Q0.5                中液位显示灯
Q0.6                低液位显示灯
Q0.7                变频器过载报警指示灯

Q1.0               工频过载报警指示灯

内容的回复:

受教了 学过PLC 不过都交还老师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D:

偶先来个用继电器来实现的控制系统,此系统已经在某房地产项目应用两年,有时间的话再转成PLC梯形图

此图逻辑为:正常水位时机器是一用一备,水位超高时双泵同时运行。

继电器的图看起来好小,实在是看的难受

网友AF: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M:PLC编程的特点之一就是:技术水平越高,对行业了解越深,考虑的问题就越多,编写的程序就越复杂,安全性更好,使用起来更好用。

这个看法,偶基本赞同。。。。。。

是啊

网友AG(2011-07-05):
问下各位高手,有那些好的专门的PLC技术交流群呀,有那些好的网上学习网站呀..谢谢各位指点..可以发到我邮箱来lzy886868@163.com

网友AH(2011-11-10):
对:CSUNXY62 关于

一、硬件选型
1、控制柜壳:1台(因不知电机功率大小,无法确定尺寸)
2、磁翻板液位变送器:1台(4—20mADC输出,两线制),也可以选差压变送器
3、直流稳压电源:1台(0.5A,为液位变送器供电)
4、CPU222 (6ES7 212-1BB23-0XB0,8入、6出开关量)
5、EM231 (6ES7 231-0HC22-0XA0,4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6、交流接触器:2台
7、热继电器:2台
8、指示灯:
绿灯:3个(电源指示、一泵运行指示、二泵运行指示)
红灯:2个(高液位报警、低液位报警)
9、扳把开关:
单层双档:1个(一/二泵选择)
双档双层:1个(手/自动切换)
10、按钮:
绿钮:3个(一泵手动启动、二泵手动启动、消音)
红钮:2个(一泵手动停止、二泵手动停止)
11、蜂鸣器;1个
二、I/O表
1、I0.0 “手动/自动”切换开关
2、I0.1 “ 一/二泵”切换开关
3、I0.2 消音
4、I0.3 一泵过流(来自一泵热继电器常开点)
5、I0.4 二泵过流(来自二泵热继电器常开点)
6、AIW0 模拟量输入(水箱液位)
7、Q0.0 一泵启动
8、Q0.1 二泵启动
9、Q0.2 高液位报警
10、Q0.3 低液位报警
11、Q0.4 蜂鸣器
三、控制概述
磁翻板液位计作为液位传感器,其一方面将实际液位进行现场就地指示,另一方面将液位信号送入EM231。系统集就地显示、检测及控制为一体。其中控制分为手动、自动两种控制方式。手动控制是通过操作控制柜上相应的手动控制按钮及转换开关来实现的,自动控制是通过PLC、等向执行单元发出控制信号来控制水泵的启停。系统实现了两台水泵一用一备、备用泵自投、水泵自动切换运行等自动控制功能,并实现了声光报警、联锁、自锁、保护等功能。
四、主要功能与控制方式
1、手/自动选择功能。
2、水泵选择功能。
3、两台水泵一用一备。
4、高位启动一台水泵运行,另一台处于备用状态。
6、超低液位停泵。
7、双泵互锁
8、一台水泵故障时自动切换为另一台备用泵运行。
9、超高液位、超低液位声光报警。

内容的回复:
可以把这套系统和元件型号给我发到我邮箱里吗?还有报价~~~~~77525366@qq.com

网友AI(2012-01-04):
哎,,凑个热闹吧。。

网友AJ:
看了大家这么多发表,偶有一个小问题,既然是用模拟量控制,那么是否考虑到万一模拟量坏了或者干扰的情况下,在水位满了泵还在打水,小弟我建议再加一个机械式的浮球来检测水满位信号,相当于液位的冗余检测。

有时候系统的可靠稳定运行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K(2012-03-29):
我纯粹个人爱好:窗子外瞄瞄

网友AL:
引用 网友T:
本人纯素前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AM:
感觉思路不是很清晰啊,看起来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