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的小问题

楼主(2010-09-03):
第一行后的TO指令是不是用错?这是FX2N4AD手册里的程序,但是总觉得有点小问题。希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手册上的注释已经很明确指出了,前两步是判断是否为该模块的指令,程序中推荐使用。不知道你所说的错误在哪里?

网友B:
的确是错了

应该是FROM  K0   K30  D4  K1

意思是读取第0个特殊模块的BFM中的30号参数,写入D4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手册上的注释已经很明确指出了,前两步是判断是否为该模块的指令,程序中推荐使用。不知道你所说的错误在哪里?

我也觉得应该用FROM指令而不是TO

楼主:
对:kskstiy 关于

的确是错了

应该是FROM  K0   K30  D4  K1

意思是读取第0个特殊模块的BFM中的30号参数,写入D4中

内容的回复:

嗯,兄台高见

网友A:
一般使用时都没有要前面两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一般使用时都没有要前面两步程序。

嗯,多谢提醒。我刚接触,所以不了解

网友C:
其实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一种基本检查。可以初步判断模块ID是否正确。

当然是用FROM才对。

网友D:
是读缓冲区,应该是FROM指令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