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intouch 自带 alarm database view 控件 配置

楼主(2010-09-03):
我在使用intouch 自带 alarm database view 控件显示报警,现设置完后能正常显示报警

我现在想要实现在画面上用一个按钮确认所有报警,求教

网友A:
有一个函数ASK all 就可以确认所有报警

楼主:
是的,我用intouch向导里另外一个报警显示的控件可以用这个确认,但是我上面问的那个控件不行,是不是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