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FT RSView se与rslinx classic opc 通讯问题

楼主(2010-09-03):
在linx中建立的别名主题,在rsview se中怎么引用,标签浏览器中别名主题下没有TAG? 怎么来设置 苦求各位大虾?

网友A:
请参考我写的:
CONTROLLOGIX冗余系统与RSVIEW32 连接入门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8/2010080901430000001-1.shtml

楼主:
我用的是se版,添加标签时,在别名标签下只有offline里面没有tag

网友A:
你把+都点开,看看哪个下面有。

网友B(2011-03-17):
别名要加给PLC上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