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5/40 CPU上电后不正常;请帮助分析

楼主(2010-09-03):
最近有个部门的用的是A-B的PLC-5,大概使用了3-5年的时间了吧,今天故障现象是:上电后处理器的电池灯BATT、故障灯PROC、强制灯FORCE三个灯都是红色常亮;
因为现场也没有通讯线缆和通讯卡,没办法连接,而且我估计也不会连得上;
我初步判断可能是两个原因:首先可能性最大的就是CPU硬件坏;另外也可能使CPU存在内部系统故障,必须通过和PG连接通讯上后才可以手工清除;
不知道哪位有对它比较了解的,帮忙分析一下;

另外就是内部错误是否可以通过给CPU电容放电来实现出厂状态;
也就是将vbb和gnd短接1分钟来给电容放电;
但我不确定PLC-5是否有这个功能!

网友A(2010-10-16):
我知道搞,QQ1135858031

网友B:
PLC 5有这个功能

还有其它原因,我可能知道!

网友C:
batt常量是没电了啊,检查电池看看。

网友D:
大概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

更换电池,重新下载程序,应该就OK了

网友A:
对:binnie 关于

大概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

更换电池,重新下载程序,应该就OK了

内容的回复:同志!你猜的吧,这样就行,该你发行美元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