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电偶总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03):
我的设备上的热电偶,K型的,大概两三天就坏一根,加热体的温度大概200多度,按说不应该坏的那么频繁,最奇怪的是,有两组加热体,每组6个,第一组的总坏,第2组的很少坏,接线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找不出原因。

网友A:
楼主叙述的不是很清楚,还应该把损坏的性质和热电偶的型号说清楚,还有被测介质及气氛,应该从被测介质与热电偶有否接触等方面考虑下。被测介质如果与热电偶有摩擦,而使用的热电偶又是小直径的铠装热电偶的话,就有可能因为磨损造成热电偶的异常损坏。

网友B:
怎么个坏法, 是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C:
坏事怎么个坏法?断线?短路?测量误差过大?还是?

网友D:
是怎么坏的?热偶丝烧断了还是怎么滴 把原因叙述清楚

网友E:
看看工艺上和设备运行上有没有什么妨碍的地方

楼主:
断路,就是包装机热封加热,温度在275度。

网友D:
你得把故障原因讲清楚 你所说的坏是热偶丝断 短路显示环境温度还是测量不准 误差太大?

楼主:
用个4-5天,就坏了,表上显示HHH,换个新的又能用,反正坏的很频繁,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F:
哈!换一家供应商试试哩。电偶现在基本上是一分钱一分货。丝是不是没按国标走,太细了?回收丝?

网友G(2010-10-08):
线路有问题,因该是补偿导线的毛病,在重新安装时补偿导线接触良好,时间一长,线路的接头有可能松动。

网友H:
可以使用高温和粗一点多股的补偿导线,这样能够解决

网友I:
坏咧好,,,坏咧总能用新滴,,,恭喜新新向荣~~~~~~~~~~~~

网友J(2010-11-07):
哈哈,有解释了,改用新的供应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