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模拟量输入模板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用的是莫迪康的昆腾PLC ,模拟量模板的型号是ACI0300,在设备正常运行时模拟量输出显示突然变大,断开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接线,再次接上后却显示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看是不是回路接线有松动虚接的情况;

2、是一个通道还是该模块所有通道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所有通道都这样,换模块,如果是一个通道的话建议换到备用通道进行观察,如果不再发生就是通道问题,如果仍然发生,找找现场仪表的问题。

楼主:
有几个通道上是正常的,请问要是某个通道有问题能修复吗?

网友B:
可以修复,这是很常见的情况,详情可咨询我QQ:1134130563   或手机:13718383844我姓石。

网友A:
如果某个通道有问题,修复的话需要还厂,昆腾PLC 好像要反到上海去修,周期大概要一个多月。

如果只是一个通道有问题,建议别修复了,有问题的通道不用就是了,昆腾PLC 具有通道隔离功能,一个通道损害不会影响其它通道的使用。

网友C(2012-11-03):
怎么接线呀140

ACO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