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0-09-03):
我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控制做来回升降运动,在步进电机工作过程中,升降是连续的,用信捷PLC怎么实现?请高手帮下忙。。

网友A:
正反转一般是控制驱动器的

www.ytleader.cn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程序会坐不

网友C:
就是要控制驱动器啊,信捷有个plsr指令,不过他只默认开始地址脉冲的方向,如果两端脉冲需要方向相反,如何实现呢

网友D(2010-12-10):
如果都在主程序里面则须换其他发脉冲指令,并且同时控制驱动器的方向就OK!

网友E(2011-01-19):
DPLSR D0 K200 Y0 Y1 ,,  DO =k1000, D1 =k1000; D2=K-1000. D3=k1000,   就能实现正反转。。第一段以1000的速度,走1000个 脉冲,第二段反向以1000的 速度,走1000个脉冲

网友F(2011-08-18):
...信捷PLSR只认第一段的脉冲方向 就算你第二段写反向的也没用,要正反正你就写一段等PLSR指令发完了有个M8170下降沿 再把脉冲数改为负的继续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