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调速 一定要用变频器么?

楼主(2010-09-03):
如果我想在电机运行中控制它的转速 通常都采用哪些方式?变频器的成本太高了,如果采用可控硅是不是会增加不稳定性,谁能推荐几种集成的可控硅模块。或者变频电路参考下

楼主:
还有个问题,2kw的电机算是什么规模的,大电机,小电机、中电机???

网友A:
看用在什么行业了吧,我接触到的场合,2KW的电机算中小电机了。

变频器成本也不高吧,看样子你做的东西对成本蛮敏感的。

不知道对控制的要求有多高?

网友B:
是啊,看你2KW的电机用在什么地方了。我接触到的地方2KW很小了。2KW的电机用的变频器不用很贵的。

网友C(2010-10-07):
呵呵 2KW的电机对我 来说真的是迷你型的。。。按变频器不错的。就ABB的或者西门子的就行 。,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D:
2KW变频国产只要78百左右甚至更低  很便宜的 如果要求不高买个二手的拆机货也很便宜的。

网友E:
 你把转子换成无缝钢管的,调压就可以调速了。

网友F:
小型吧 我们这里最小的都是20KW的,不过是发电机··

网友G(2010-11-09):
2.2KW的电机不算大,还是用变频器划算,省电,而且国产的变频器也不贵

网友H:
2.2KW属于小型电机,不知道你的是用在什么设备上,你指的电机是什么电机,几级的?如果是四级的电机,额定转速一般在1450/rmp,变频器一般用在三相交流电的电机上,微型的用的是二相,可用调速器替代,你什么需要帮忙,也可电话咨询:0755-27920510

网友I:
从电气原理上来说只有变频器才能调速,也是最经济最可靠的一种调速方式.北京变频柜

网友J:
很便宜的小机子啦,我们的客户都是都是最小11KW的,最大的160KW的,都在用变频

网友K:
没有见过2KW,见过2.2的,用变频器可以也可以用直流调速

网友L:
呵呵 2KW的算大的了 对我们公司而言 我们公司的设备上的电机大多100W 左右 三相220V  还有好几台370W的三相380V异步电机 我用的变频器大多都是200W到400W的

网友L:
我们200W的小变频 选东芝的 报价在2000多 供货商心也忒黑了

网友M:
我们这电机1.5KW----1600KW。你看属哪种,看来你老板是个ls鬼呀

网友N:
2KW应该算中小型电机了,应该考虑其用途。选择 变频调速·滑差调速等调速方式

网友O:
可以参考日常用到的小家电的调速功能,如电风扇的调速,2KW的电机电流并不是很大。

网友P:
大功率交流电动机有串级调速的方式,我见过那是用在轧钢设备上的。此外还有交流滑差电动机采用改变转差率调速的。以上都是无级调速,都用得上可控硅!还有串频敏电阻降压调速、绕线转子串电阻有极调速

网友Q:
关键是看你的速度控制要求。

网友R(2012-01-10):
我这0.75-----4200都有,甚至还有更小的,大的就4200kw了

网友G:
2.2KW的电机太小了,我们大多数是11KW-250KW都有,这么小的电机变频器不贵的

网友S:
算小电机了啊。现在变频器价格像白菜,还需要啥别的调速啊?调速就是变频、极对数、转差三种方式啊。变频的话,可以用变频器啊。另外,可控硅模块便宜吗?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1801064300001-1.shtml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七种调速方式及其特点,其适用的场合、情况。

网友T:
建议用台达变频器,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