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10SX)用485口与PC机COM2口组态王通讯问题

楼主(2010-09-03):
我做过台达PLC(10SX)用232口(即编程口)与PC机COM2口组态王通讯,最近要原程序做台达PLC(10SX)用485口与PC机COM2口组态王通讯,在进行组态王通讯参数设置时,是否只要将原程序组态王COM2口的通讯方式由RS232改为RS485,并将停止位改为1位即可?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大不吝赐教!!,谢谢了!!!(到现场调试时间太少,怕出现要大量更改原程序的意外,所以在此请教各位!)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的。

楼主:
???

请回答是或不是。说明书基本就是那样说的,但每个人的理解会不一样,我担心实际会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到现场再重新做程序浪费时间。请实际做过这方面工作的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不是,你的PC的COM2口要用RS232<->RS485转成485才能通讯。QQ513011647

网友C:
不错的  你必须把232转成485才对的

楼主:
是,我肯定会用RS232<->RS485转换器的,硬件部分不用各位考虑。主要请各位帮我考虑组态王软件部分两者有哪些改变,谢谢!

楼主:
各位回复,非常感谢!我大概一周后会直接下到设备上调试,到时才知道各位说的对不对,所以要一周后才能给回答最正确的加分,不好意思了。

另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给各位加分?,是点“设为最佳回复”即可吗?

网友D:
到后台去结贴,才可以加分。。。

楼主:
“通讯网”朋友,你给我的回答是最直接最准确的(我今天试过了,确实组态王程序不用做任何更改!),非常感谢!

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怎样结贴,怎样给你加分(有位朋友说到后台去结贴,但我进到管理后台,还是没找到结贴的地方),另外加的分是扣我的积分还是要扣MP分?如果是扣MP得话,我的MP还是0!不过你放心,如果是的话,我一定会尽快充值加给你。

现在请知道结贴方法的朋友告诉我,稍微详细点,以便我尽快兑现承诺,非常感谢!!!

楼主:
终于找到结贴的地方了。再次谢过“通讯网”朋友,也谢谢所有回复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