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梯形图直接写单片机

楼主(2010-09-03):
简单介绍

PM300梯形图写单片机(编程器)

PM300 是一款:把单片机当PLC使用的编程器(又名烧录器),采用USB 接口进行通讯及供电。目前支持单片机:STC11F48XE、STC11F52XE、STC11F56XE 、STC11F60XE可装载PLC程序8000步。适合于会用使用PLC的人用它来写单片机及制作PLC

详细介绍

梯形图写单片机(编程器)为东莞市长方电子在全球首创。专为会使用三菱PLC编程软件用它来编写单片机,和制作PLC用。
一,编程器软硬件介绍

软件

使用PM300需要安装2个软件:USB转串口芯片PL2303的驱动及三菱PLC编程软件如GX Developer8.31中文版
GX Developer8.31中文版软件界面友好简单易学,开发高效
GX Developer8.31中文版软件对计算机配置要求极低

编程器支持FX2n PLC的绝大多数指令,软元件也很丰富。具体可查阅产品的说明书中的资源列表及指令列表

硬件

专用模具,外观经典。
USB接口通讯及供电,连接稳当可靠。
双色LED显示:红色亮表示电源,黄色闪表示通讯。
IC座为40Pin 3M锁紧座,能稳定锁紧单片机芯片。
内置超高速过流保护芯片,即使锁紧座意外放错单片机,亦能有效保护编程器及电脑USB口,免遭意外损坏。
目前支持深圳宏晶高保密芯片:STC11F48XE、STC11F52XE、STC11F56XE、STC11F60XE有效保护用户劳动成果。
芯片到宏晶或市场自行购买价格在人民币7元以内。(深圳宏晶电话:0755-82948411 网站:www.STCMCU.com)

二,编程器成品组成:
包括主机一台(PM300),USB连接线一条,推广期间送DIY PLC实验板一个,STC芯片(选配)1片,光盘一个。(光盘为出货标配:资料未必最新,最新资料到网站下载中下载)

三,编程器使用

电脑需要安装软件:USB转串口芯片PL2303的驱动及三菱的PLC编程软件如GX Developer8.31中文版.
通过USB线,把产品连接到电脑。
把把单片机以正确的方向,放入产品的锁紧座,然后锁紧。
操作三菱的PLC编程工具如GX Developer8.31中文版.就像操作PLC一样,进行一次程序下载(写入)。
用万能板搭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电源及晶振),或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DIY PLC,把单片机按正确的方向装上,这就是一个PLC了!输入输P3.4=X0, P1.0- P1.6=X1-X7, P3.5=Y0, P0.0-P0.6=Y1-Y7.具体可以参考我们公司的产品DIY PLC的原理图及技术应用。

网友A:
要是能支持其他芯片就好。

楼主:
你想支持什么芯片呢?过一段时间可以把SST89E516RD加上。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它的功能怎么样,可不可以监控程序的运行,修改

楼主:
从我们这里购买芯片可支持监控功能。详情致电15362065477
一、编程器软硬件介绍

软件

使用PM300需要安装2个软件:USB转串口芯片PL2303的驱动及三菱PLC编程软件如GX Developer8.31中文版
编程器支持FX2n PLC的绝大多数指令,软元件也很丰富。具体可查阅产品的说明书中的资源列表及指令列表
1:本产品目前支持以下资源:
软元件:
X0---X57,Y0---Y57,
M0---M255,M512---M768(停电保持),
S0---S255,
T0---T31(100mS 定时器),T200---T207(10mS 定时器),T250---T255(100mS 累加定时器),
C0---C31,
D0---D31,
V0 --- V7,Z0-Z7.
对于输入口,“PLC学习板”的X0-X3连接按键, “DIY PLC L”板的X0-X7连接到输入口,其它输入口没有物理连接.
程序中可以使用,也可以对其进行强制修改(软元件测试功能).
对于输出口,Y00-Y07、 Y10-Y17连接LED,Y20接内部蜂鸣器,其它输出口没有连接.程序中可以作为普通M继电器使
用,可以对其进行强制修改(软元件测试功能).
特殊软元件:
M8000(运行监视触点),M8001(运行监视反触点).
M8002(初始化脉冲触点),M8003(初始化脉反冲触点).
M8004(错误指示触点).
M8011(10毫秒时钟脉冲),M8012(100毫秒时钟脉冲),M8013(1秒时钟脉冲),M8014(1分时钟脉冲).
M8020(零位标志),M8021(借位标志),M8022(进位标志).
M8033(内存保持触点).
M8034 (禁止输出触点)
D8000(监控定时器设定值).
D8012(最大扫描时间).
支持常数:
K 范围:-32768---32767或0---65535; H 范围:0---FFFFH.
目前不支持32位数操作.
最大内存容量:8000步.
“梯形图写单片机”支持单片机类型:
STC11F48XE单片机、STC11F52XE单片机、STC11F56XE单片机、STC11F60XE单片机,这些单片机目前市场上可以自由购买 .
2: 本产品目前支持命令集
本产品目前支持Fx2N的以下命令:
基本指令:
LD,LDI,AND,ANI,OR,ORI,INV,OUT (OUTT,OUTC),SET,RST, ANB,ORB,LDP,LDF,ANDP,ANDF,
ORP,ORF,PLS,PLF,MPS,MRD,MPP,MC,MCR,RET,NOP,END.
步进指令:
STL:支持最大8路并行分支,不同的状态号可以有双重线圈,相邻的状态号也可以有双重线圈.
接点比较指令:
LD>=,LD<=,LD>,LD<,LD<>,LD=,AND>=,AND<=,AND>,AND<,AND<>,AND=,OR>=,OR<=,OR>,OR<,OR<>,OR=.
传送与比较指令:
MOV,CML,XCH,BCD,BIN,CMP,ZCP,FMOV.
四则运算指令:
ADD,SUB,MUL,DIV,INC,DEC,WAND,WOR,WXOR,NEG.
循环移位指令:
ROR,ROL,RCR,RCL.
数据处理指令:
ZRST,DECO,ENCO,SUM,BON,MEAN.
程序流程指令:
CJ(最大16个地址),CALL(最大5级嵌套,16个子程序),SRET,FEND,WDT,FOR(最大5级嵌 套),NEXT.
方便指令:
ALT.
高速处理指令:
REF,REFF,MTR,PWM(支持Y0,Y1各一条,可同时使用),SPD(仅支持X0且一条)
外围设备I/O口:
SEGD.
外围设备SER指令:
ASCI.
浮点数指令:
SWAP.
本产品目前不支持Fx2N功能指令中的所有32位指令,包括D指令及P指令,即不支持功能指令前加D或后面加P,如DMOV或MOVP等.
3:随时登陆我们的网站www.plc77.com,下载我们最新的升级工具,享受更多的功能和服务.

硬件

专用模具,外观经典。
USB接口通讯及供电,连接稳当可靠。
双色LED显示:红色亮表示电源,黄色闪表示通讯。
IC座为40Pin 3M锁紧座,能稳定锁紧单片机芯片。
内置超高速过流保护芯片,即使锁紧座意外放错单片机,亦能有效保护编程器及电脑USB口,免遭意外损坏。
目前支持高保密芯片:STC11F48XE、STC11F52XE、STC11F56XE、STC11F60XE,能够大大有效保护用户劳动成果。

二,编程器配件清单:

包括主机一台(PM300)、USB连接线一条、驱动光盘一个。
推广期间送DIY PLC_L评估板实验板一个、STC芯片一片。
光盘为出货标配,最新资料到www.plc77.com下载中心中下载。

三,编程器使用

通过USB线,把产品连接到电脑。
把单片机以正确的方向,放入编程器的锁紧座并锁紧。
操作三菱的PLC编程工具如GX Developer8.31中文版.就像操作PLC一样,进行一次程序下载(写入)。
用单片机的系统,或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DIY PLC_L板,将单片机按正确的方向装上,这就是一个PLC了!
输入输P3.4=X0, P1.0- P1.6=X1-X7, P3.5=Y0, P0.0-P0.6=Y1-Y7.具体可以参考我们公司的产品DIY PLC_L板的原理图及技术应用

楼主:
DIY PLC实验板即将推出全开放的PLC工控板。

楼主:
DIY PLC L板原理图,有建议请来的咨询。

网友C(2010-11-30):
把最常规的51系列的单片机列进去呀,这个想法不错,还有,支持高速输出吗?

32位指令也得解决一下,这个也是经常用到的

网友D(2011-07-01):
请问,能否自己开发控制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最常规的51系列的单片机列进去呀,这个想法不错,还有,支持高速输出吗?

32位指令也得解决一下,这个也是经常用到的

网友F:
梯形图写单片机?,,,真恶心,,,咋嘛不开发个,拿粉笔写滴呢?

网友G:
http://wmchinaplc.taobao.com/看看我们的产品,功能强大,价格便宜,性能稳定,直接用三菱软件和三菱编程线编辑,完全兼容三菱

网友H:
这种设备的价格贵吗?

网友I:
不知道多少钱呢?

网友J:
要知道 当今的 PLC 都是 32位处理器了, 普通的8,16 位单片机 以不能满足要求,

再说 PLC 很多 定时/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 A/D, Rs485,口通讯这块版子上能实现么?

楼主 ,你么公司要是有实力, 去开发自己的PLC  ,不要拿这些 破玩意儿 糊弄 人!

网友K(2011-11-21):
现在都是32位运算了

网友L:
你这个全球首创是什么时候出的?两年前我就已经用过了

网友M(2019-01-06):
怎么购买    腾836651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