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的PLC程序编制和调试花了我一个多月

楼主(2010-09-03):
现场基本情况如下图:

这是一个油田的计量间
里面有15个两位三通电磁阀,每个电磁阀两个DO控制开和关,三个DI状态:开到位、关到位、既不开到位也不关到位算故障状态;
红色的立柱圆筒叫分离罐,将油气混合液分离成气体和液体,气体通过电磁流量计计量,液体通过安装的一个翻板流量计计算液位最后进行换算,出了翻板流量计液位外,还有液位计上面的两个液位开关,分别叫上液位开关和下液位开关,分别对应的翻板流量计的液位为200MM和800MM。
14个蓝色的电磁阀对应的是14口油井流出来的原油(油气混合状态),红色的电磁阀是控制分离罐排液,一般情况下14口油井的电磁阀都打到关状态,直接汇合到一起,如果把其中的一口井或多口井(对应的电磁阀)打到开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计量,这些井的原油就进入分离罐(一旦计量命令触发,红色电磁阀关闭),在分离罐中气体走分离罐上面的管线,在管线上有个电磁流量计测量气体流量,当分离罐的液位打到下液位开关(也就是200MM)计量计算程序启动,到液位打到上液位开关(800MM),计量程序暂时暂停,进入排液阶段,这时红色电磁阀打开(所有蓝色电磁阀不动),当分离罐液位降到下液位开关(也就是200MM),红色电磁阀关闭,计量又恢复,一直如此循环。
要描述的东西太多了,累死我了,其它详细介绍稍候。。。。。。。。

楼主:
计量的形式为两种:

        1、手动计量:在中控室随便开启几个单井电磁阀(只要有单井电磁阀被打开),系统检测后自动默认为手动计量开始;

        2、自动计量:中心控制室置完整的计量命令,程序接到命令后自动执行计量。

单次计量的设定有两种:

       1、定罐计量:每次计量计量多少罐,比如5罐,如果计量达到5罐,则该次计量结束(手动计量默认为定罐(一罐)计量);

        2、定时计量:每次计量设置一定的计量时间,比如2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一罐一罐地去计量,但一旦时间到了,如论计量到何种程度,该次计量都结束;

计量的方式有:

       1、单次计量:只置一次计量命令,可能是打开一口井,也可能开启多口井,计量设定为定罐或定时,计量结束后计算计量结果;

        2、排序计量:最多14批次计量,也就是连续的执行14次单次计量。

        因为是SCADA系统,通讯不是实时的,采取的巡检的方式,正常情况下大概10分钟才巡检一次,所以计量命令要求一次置下去,等最后计量完成后再一次全部读上来,正常情况下使用最多的是排序计量的方式。

        不知道我的描述是否清楚,总之当时我理解起来也挺费劲的。我当时用的是施奈德的Compact PLC + Concept进行编程组态,光自定义功能块就做了十多个。

网实在是太差了,我慢慢弄,别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