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区别

楼主(2010-09-03):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有什么区别?线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直流叫继电器吧。。。

网友B:
1..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器
2.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少,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多,从线圈的体积可以区分了对于主电路电流过大的情况(Ie>250A)的情况下,接触器采用串联双绕组线圈
3.直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大,电流小。如果说接上交流电是不会损坏的,时合时放。可是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小,电流就大了,如果说接上直流电就会损坏线圈。
4.交流接触器在铁芯上有短路环,直流接触器上从原理上应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流叫继电器吧。。。

接触器就是接触器。

网友D:
1、交流接触器是通交流电的,价格便宜些,用得多,好卖也好买。

2、直流接触器是通直流电的,价格贵些,用得少,不好卖也不好买。

3、他们的区别就是以上区别以及以上论述细化后的区别,没有其他区别了。

网友E:
我没有见过直流接触器。不过我不会认为他是以线圈电压来分的。听说好贵。我估计是灭弧性能不同。

网友F:
我们一般都是将交流接触器三组触点串联充当直流接触器,但鉴于灭弧机构的不同,还是不敢用接触器分断电流,只是充当一个隔离的作用

网友G:
见过小型的直流继电器

还没有见过直流的接触器

网友H:
电动叉车里的是直流接触器     触点要大的多   线圈也不一样

网友I: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采用了高压直流阻尼吸合、低压直流维持技术,使接触器在吸合过程中,降低了振荡的次数,维持吸合状态时避免了振荡,从而使得触点的接触能够达到非常紧密的状态。这样的话,会使触点的寿命得到较大的延长。13584142836 崔先生 可免费邮寄产品资料,

网友F:
警告楼上cuierwei:不要再发布此类广告贴或疑似广告贴,否则删帖处理

网友J(2013-05-11):
二者间的差异主要在灭弧。交流接触器灭弧罩采用过零灭弧原理,灭弧简单。直流接触器由于直流电没有零点,应采用拉长电弧或切成串联短弧等。

网友K:
东东电气网-www.51sp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