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点接触器型号替代意见和故障原因

楼主(2010-09-03):
先上两张图
接触器线圈烧了,型号见下图,是西门子的,挺贵的,据说一万多一个,领导说选个便宜点的换上。

楼主:
这个是接触器的型号,各位师傅能否给个建议。

楼主:
接触器用在变频器的输入端,输入电压是三相440--460V,变频器是安川的,功率为220KW,由于设备的特殊性,此接触器用作控制紧停保护,不可以去掉。

网友A:
电流太大了,富士SC-N12如何?价格不算太贵,质量也不错。

网友B:
可以用国内品牌的,我单位的原来是3TF53的都要七八百,后换成国内的也就是二三百,只要你接触器的电流够就行了,你的这个也是普通的,AC3类的就行。

网友C:
烧得够厉害的啊

网友D:
如果确定只是线圈坏了的话````拿到修电动机的地方叫修理人员用好点的线着着绕一个就可以了......估计不到两百块....

网友E:
这个线圈可以更换的!!!!!

网友F:
电流400A左右

用国产630A接触器

或者用带电动操作的空气断路器,有失压脱扣线圈

高压10KV1000KW电机,我见过用630A断路器做接触器。

比接触器更合适,带短路保护

网友G:
可以换成别的常见的型号,只要容量够就行,用施奈德不错,体积上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流太大了,富士SC-N12如何?价格不算太贵,质量也不错。

搜了搜感觉可以,估计也不便宜。

楼主:
对:ainiqiao 关于

如果确定只是线圈坏了的话````拿到修电动机的地方叫修理人员用好点的线着着绕一个就可以了......估计不到两百块....

内容的回复:

找人绕过一个,用了不到俩星期,

楼主:
对:张智勇 关于

电流400A左右

用国产630A接触器

或者用带电动操作的空气断路器,有失压脱扣线圈

高压10KV1000KW电机,我见过用630A断路器做接触器。

比接触器更合适,带短路保护

内容的回复:

我们设备上有一套控制回路,不用设备的时候,接触器断开,变频器输入端不得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根据建议,我上网选了几个,再跟领导商议一下

网友H:
搞个国产的630A的接触器,我想可以的

网友D(2010-10-04):
对:维修工 关于回复内容:
对:ainiqiao 关于

如果确定只是线圈坏了的话````拿到修电动机的地方叫修理人员用好点的线着着绕一个就可以了......估计不到两百块....

找人绕过一个,用了不到俩星期,

绕的时候一定要挑好铜线...含铜量要高..不然内阻很大会烧的....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