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的屏支持光洋PLC型号DL06吗?

楼主(2010-09-03):
维纶的屏支持光洋PLC型号DL06吗?

网友A:
支持 光洋的都支持

楼主:
谢张工:编程手册上没有列出DL06,只列到光洋DL05,请教通讯电缆图

网友A:
光洋S系列的接线图一样 6针水晶头 RS232接法

网友A:
你ck参考光洋S编程电缆做法和设置 DL05 DL06是美国生产的光洋PLC,与触摸屏连接与国产光洋一样

网友B:
个人感觉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不错

网友C:
光阳的PLC比较烦,国产的和海外产的寄存器类型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光阳的PLC比较烦,国产的和海外产的寄存器类型都不一样!

是啊,乱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关于光阳的PLC比较烦,国产的和海外产的寄存器类型都不一样!



是啊,乱

--------------------------------

国产的,台湾的PLC都很多,就不要用鬼子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