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款变频器转矩控制张力比较稳定?

楼主(2010-09-03):
接到一个工程,钢筋卷绕 不能像漆包线拉丝机一样用跳舞轮张力电位器做检测张力 只能够用变频器电位器控制变频器输出转矩,以前用力矩电机+调压器 现在改为普通电机 不知道哪一款变频器力矩控制比较好,机器不抖动,特别是静止状态保证设备有一定张力

网友A: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网友B:
特别是静止状态保证设备有一定张力

变频器都支持力矩控制吧。。。ABB的DTC(直接转矩控制)模式很强

网友A:
我觉得汇川的还行。

网友C:
很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好像ABB的应该做的最好吧。当然价格也最高。

楼主:
以前知道安川的不错,英威腾以前试验过,低速抖动厉害,估计所有力矩控制变频器都有类似问题 变频器支持力矩控制的不多,只有少数变频器支持力矩控制.这次电机后面连接40:1减速机,估计效果要好一点 准备用电位器控制力矩大小,用一个旋钮切换力矩控制/速度频率控制,用文本显示器显示力矩大小(因其他地方需要,必须用PLC控制)

楼主:
ABB小功率变频器似虎也不贵 前一段同事购买一台ABB510 30KW吧! 8400元,带操作面板 只不过现在国外牌子变频器国内造

网友D:
丹佛斯FC302转矩控制不错,汇川的也还行...13956081500..

网友D:
漆包线拉丝机:如果细丝直径小于0.5,应该是0.41MM,用力矩方式已经是太粗糙了.可以选择卷径计算为辅给定.跟踪主机为主给定.达到收卷\张力同步的效果,高速.600M~1200m/MIN..

楼主:
这里是8mm钢筋.............

网友E:
从你的项目要求来看,有张力,转矩控制。ABB ACS500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要用ACS800,很贵哟。

楼主:
抗拉能力强,电机烧2次也没有拉断

原先他们直接用电机带 陆续烧毁2台5.5KW电机  野工程师造的野设备

楼主:
可以选择卷径计算为辅给定.跟踪主机为主给定.达到收卷\张力同步的效果,高速.600M~1200m/MIN..

卷经没办法跟踪  他们采用乱绕模式,卷经变换快

速度每分钟50米  最高设计速度不超过120米/分

网友F:
试试宝米勒变频器,效果不错。

网友G:
abb acs800

 三菱a740,

安川G7,

fuji G11,G7

还有国产品牌 ,艾默生,汇川,上市公司英威腾,等等,

一般来说只要是真真的矢量变频器,都应该有力矩控制功能。但是力矩控制的精度不好说。

SIEMENS 70系列,S120

网友H:
正弦变频器在这方面很强哦,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I:
现在大部分厂家矢量控制都有转矩控制。效果如何真的只有试一试才知道,

还是选择些知明品牌可靠些,比如ABB 丹佛斯 国产森兰 汇川

楼主:
现在试验伟创AC80变频器转矩控制,估计就是唬人的 与速度控制没有区别

网友J:
国产蓝海华腾,进口的丹佛斯。

网友K:
士林变频器,以前三菱的代工,跟三菱程式通用,珠三角联系13360058420

网友L:
国产的汇川 英威腾 蓝海华腾 正弦 ,价格可能正弦便宜点。

网友M(2011-11-29):
国内的蓝海华腾张力控制性能最佳,恒力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