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0-09-04):
单片机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没有用单片机控制过。不过以前听人家用ARM做过伺服的控制。

网友B:
用单片机的PWM或定时器产生步进脉冲.前提一般是用于学习.实际用途精度不好,频率有限.

网友C: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采用单片机控制可行。外部脉冲产生中断,中断程序设计环行分配器产生相序脉冲,相序脉冲进入驱动电路。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2010-10-29):
单片机+专用的步进集成驱动芯片   这样做性能会更好

网友D:
专门的数据采据卡控制吧,单片机直接控制还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E:
精度跟用单片机无关,也不只是用于学习,市场上做得好的很多,只是转起来容易,但要转好估计没个三五几年的功力不行

网友E:
咦,5楼的竟然是个妹妹,否则不会取这样的名字的^_^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提供一个最简捷的方案 MCU(单片机)+TMC428+TMC246/249+电机  采用这种方式开发,不需要开发者在单片机上做复杂的加,减速算法和细分算法

TMC428是专用于步进电机控制德国TRINAMIC公司开发。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96
**************
如果所驱动的电机电流小于1A的话可以采用智能芯片(基带有步进电机的控制+驱动于一体)
开发思路:MCU+TMC211/222/223+电机

上面的方案是最简单的只需要上位一个单片机来管理TMC223下级直接带步进电机

*****如果

网友F(2012-10-31):
简单的控制方案就是 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一般开环控制,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