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的固件/韧体更新

楼主(2010-09-04):
手头有一台很老的12SA做实验,版本V1.20,使用V2.12编程软件,每次打开监视就提示程序不符(即使刚刚下载了程序),需要下载程序。再下载一次就可以进入监控了。

想可能是PLC固件版本太低的问题,那么可否更新固件?

网友A:
不可以的

你的软件可能有问题

楼主:
感谢回复,是指WPLsoft 2.12有问题吗?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打错了,是说WPLsoft 2.12有问题吗?

网友B:
浼拌浣犳槸绋嬪簭涓€夋嫨鐨凱LC鍨嬪彿涓嶅鍚?

网友C: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我曾经也碰到过,后来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D:
我用2.09每次都会这样,现在用2.12还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