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通过 rs232/485 实现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0-09-04):
各位前辈,现在我正在做西门子S7200的自由口通讯实验。为一个项目做准备,这个项目是有16台设备,他们没有专门的通讯口,每台只有485的通讯口,地址可以设置,
200作为主站,呵呵,然后我做实验的硬件连接是,200的端口0接的一台485转232的转换器,然后,端口0接的485端,3接A+。8接B-。232端接的电脑,然后用一串口调试软件,

我就编了一个最简单的XMT的发送程序,用ppi电缆通讯在端口0上,通讯电脑和S7200.运行后,串口调试软件可以收到相应的指令,但是就是把485/232转换器放在端口0上通讯电脑和200,。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检查了好几遍的硬件设备是否完好,和连线是否正确,都没有发现错误,请问我该怎样解决,是不是,用我的485/232的转换器就不能实现,谢谢!

网友A:
1、你的S7-200只有一个PORT0口?

2、如果PORT0作为自由口,运行后就无法与电脑通信上下载程序,只有停止PLC后才可以!这个和RS232转485没有关系。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1、你的S7-200只有一个PORT0口?

2、如果PORT0作为自由口,运行后就无法与电脑通信上下载程序,只有停止PLC后才可以!这个和RS232转485没有关系。

我用的226,有两个PORT口,PORT0作为自由口,我的实验是,当PLC运行后,他不是通过STEP 7 MicroWIN 与电脑通讯,我们是把这时候的电脑作为了一个485的设备,用串口调试软件来模拟,而是通过485/232转换器来实现PLC和电脑间的通讯。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1、RS232转换器的接线是否正确?

2、我发过RS232转换器与S7-200通信的帖子,你去找找看。

3、可能你的转换器有问题。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1、RS232转换器的接线是否正确?

2、我发过RS232转换器与S7-200通信的帖子,你去找找看。

3、可能你的转换器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先找找,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1、RS232转换器的接线是否正确?

2、我发过RS232转换器与S7-200通信的帖子,你去找找看。

3、可能你的转换器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具体接线见一楼。当我把PORT0的端子3接B,端子8接A时,串口调试软件的接受区不停的出现FF。

楼主: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1616245300007-1.shtml

是这个吧,您写的很详细,但是对我这个实验遇到的问题好像没有帮助。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1、RS232转换器的接线是否正确?

2、我发过RS232转换器与S7-200通信的帖子,你去找找看。

3、可能你的转换器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1616245300007-1.shtml

是这个吧,您写的很详细,但是对我这个实验遇到的问题好像没有帮助。

网友A:
当我把PORT0的端子3接B,端子8接A时,串口调试软件的接受区不停的出现FF。

-----------------------------------------------

接法是正确的。不过你不要使用买的每根线都接通的串口线,自己焊接一根,只要3和8就可以了,然后直接插到PLC端口上即可。

网友B:
可以考虑用MPI通讯,设置GD包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接法是正确的。不过你不要使用买的每根线都接通的串口线,自己焊接一根,只要3和8就可以了,然后直接插到PLC端口上即可。

内容的回复:

我就是用的一个九针的公口的串口,然后把它插在PORT0上,另一端自己焊上的端子3和8,接的485/232转换器的A+和B-。

楼主:
现在可以了,用的PORT1口通讯,谢谢各位!

网友A:
原因是什么?说出来听听。。。。。。。。。。

楼主(2011-03-16):
引用 网友A:
关于原因是什么?说出来听听。。。。。。。。。。

抱歉好久没来了,那个转换器不好使,换了个转换器就好了,呵呵

网友C(2011-09-07):
可以发一个通讯程序给我看看吗?

网友D:
学习了  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