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功能比较

楼主(2010-09-04):
做软件的各位网友  大家都在使用不同的软件 谁能说出自己所使用软件的优缺点(与其他软件相比较)如:功能强大、稳定性好、图库强大、通讯方便、报表制作简单、配方制作简单、支持Bath处理 、脚本支持语言灵活、画面精美、内部点不算点等

楼主:
各家软件均有优缺点 此处不容许恶意攻击

网友A:
用过Factorylink,PCVue,和Citect。也接触过Fix和Intouch,但只是帮人解决故障,并没有用这两种软件编过程序。

在我印象中,Intouch的使用最直观最简单,因此易于学习和上手。Fix和Intouch采用的脚本语言,都是真正的微软VBA,而不是自己创建的类VB语法的语言。Intouch也是业界第一个(印象中是,并不完全确定)基于微软.NET建立架构的公司,当初着实好好宣传了一番。

因为没有机会深入使用,所以对于Fix和Intouch的了解也就仅限于此。

Factorylink年代久远,我主要使用的是7.0以前的版本,长处是驱动程序速度快效率高,脚本程序功能强,但是画面难看,图库很差,配置极其麻烦,很少有用户在实际使用过之后还会喜欢的(据我所知有两位,都是技术高手,其中一位更是曾用汇编语言自己开发监控软件的超级猛人)。

PCVue曾在两个项目里用过,缺点是图库弱,一些菜单按钮按照法语习惯设置显得很奇怪(比如说要确认输入,你找不到OK按钮,得先“Validate”再"Cancel",非常奇怪)。其他功能都不错。配方和Batch沒有用到,不是很清楚。和大多数国外组态软件一样,报表功能比较弱,你得依靠第三方报表软件如Crystal Reports来制作复杂的报表。

Citect功能强大,但入门门槛不低,支持通讯协议众多,同样不擅长做报表,Batch处理支持很弱,脚本语言cicode本身功能不错,但在线帮助很有些不知所云,画面还可以,内部点不算I/O点。作为初学者,要做好Citect的项目,一开始会需要较多的技术支持,这可能也是Citect在澳洲做得很好,而在中国相对一般的原因之一吧。期待8.0版,会有质的飞跃。

楼主:
楼上说的很好

intouch  最为近十几年全球装机量排名第一的组态软件 以其无可论比的稳定性而在中石油中石化行业中站的很稳,但因为脚本语言是自己的脚本 一些特殊功能不容易实现  其扩展能力不是很强;其图库不是很强但可以支持第三方图库 自身报表功能不是很好,通讯能力还是比较强 但通讯设置相对国产软件通讯还是比较烦,Batch和配方都做的不是很好实现很不方便。

支持数据库也都很很方便 利用ODBC几乎可以和所有的关系型数据库互联。

IFIX是唯一一个一直可以和intouch争夺天下的软件 其脚本语言支持VBA使得其功能强大,GE智能平台目前有Batch产品使得其配方和批次处理显得简单 自身报表功能不是很好但在支持EXCEL、水晶报表等第三方报表软件接口比较简单。

谈到citect citect这个组态软件的后起之秀最大的有点在网络,网络功能很强 配置网络冗余也很简单其本上可以说随心而配  但脚本语言是类c的cicode 在开发时提出精灵和超级精灵使得开发变得简单,以前老版本支持报表 但报表显示效果比较差 6.1以后推出报表软件 可惜本人没有试过   内部点不算点 正如楼上说的 可是他的内部点不算点和国产的内部点不算点有点区别 他的内部点有数量限制  谈到Batch 我用他做了几年感觉还可以可能是习惯问题 总感觉他比较好用

楼主:
大家多谈谈自己的看法  本人几年前曾对所有(我认为的所有 可能是大多数的  常用的)做过一次综合分析 好几年了各家软件都在进步 新的产品也一直有推出  我想再做一次分析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