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009故障

楼主(2010-09-04):
ACS510变频器老是报F0009故障,每天报数次不等,为什么?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电机过热,基于传动的估算或温度反馈信号
·检查电机是否过载
·调整用于估算的参数(3005~3009)
·检查温度传感器和参数组35中的参数设置

网友B:
更换CPU板吧,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C:
把参数3005改成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