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深圳华腾V5-H变频大批量跳“E.FAL”故障

楼主(2010-09-04):
我公司用了蓝海华腾30KW的变频器已经是第三年了,早两年运行一切正常,今年的这个夏天特别不正常,有10来台变频器几乎每天每台不定时的跳“E.FAL”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天头都大了!看说明书是模块保护的意思,但又找不到故障原因,环境温度也不高约35度左右,变频器器散热风道也没有灰尘堵塞,换316J光耦,换驱动板电容,给模块加导热硅脂,降低载波频率,再给变频器直接吹排风扇,反正什么招能用的都用上了,但还是每天会给你跳个一两次,多时跳个五六次,每次都是跳的同样故障,这下真的是头大了,望知道该故障这么处理的朋友请赐教,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2011-06-13):
蓝海华腾不是牛吗  怎么没人理你 呵呵 求正解

网友B(2012-10-25):
我公司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搞得我一头雾水,楼主要是找到解决办法,请赐教

网友C:
这个可能是采购的元器件出现批次问题了,或者设计变更导致的吧。建议反馈厂家检测。

网友D(2016-07-25):
检查d0.00至d0.11参数,再分析故障,看是电流高,还是母线电压高,或是模块温度过高,再根据情况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