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的intouch的变频器电流实例,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9-04):
现有连接在现场总线上的3台西门子变频, 读取数据采用0pkw16pzd,  在intouch中显示的电流显示设置为:电机1的工程单位0到5500,原始数据是0到7.428e+006; 电机2的工程单位0到1400,原始数据0到614400;电机3的工程单位0到2300,原始数据为0到612800。

请问谁知道这个工程单位和原始数据怎么设定的, 是不是从变频器上的参数得来的, 该怎么查询?

网友A:
根据变频器里面定义方法换算出来的,需要去查看变频器通讯手册。

楼主:
有没有换算实际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