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电路板上元件更换问题

楼主(2010-09-04):
一台达0.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板上一贴片二极管损坏,型号是:上行写着“F6”,下行写着“4C”。即F64C. 网上没查到此型号的二极管。请问这种二级管可用哪种型号的二极管代换?此二极管的电流、耐压为多少?板上还有“S33A、S345”等怪怪的二极管。请高工们帮忙,多谢了!!!

网友A:
这个是没得查的,上面写的不是型号啊!你看他在电路上的功能,找个代用的!

楼主:
多谢回复!

不知道电流、耐压等参数为多少?是快恢复还是肖特基?不弄清楚不太好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