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10-09-04):
目前正在调试一水处理项目,PLC模拟量输入模块是331-8AI-12位的。现场模拟量输入信号有液位仪、PH仪、浊度仪、电磁流量计、压力变送器、变频器、马达保护器等传送回来的4~20mA信号。模块和现场仪表中间串接了一个信号防雷器。

按照仪表信号类型,液位仪、压力变送器是两线制仪表,模块量程卡选择两线制(软硬件均设置了),输入信号没问题。

其余的四线制仪表,量程卡设成四线制(软硬件均设置了),同一个模块中,有的正常,有的信号溢出(数值为32767)。经测试现场有4~20mA信号反馈回来,但是电压有11V,24V的区别;另用信号发生器给模块一个4~20MA信号,显示也是正常的,除此以外也互换过模块、信号防雷器,好的模块、防雷器换过来,现象依旧。

当把四线制仪表接线不变,量程卡选择成两线制(软硬件均设置)后,显示正常。

如上: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故障的原因以及提点解决问题的建议。另外,四线制仪表用两线制量程卡这种方式,对仪表或者模块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工期很紧,实在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就只能把四线制的仪表按两线制使用了。

感谢大家!

网友A:
晕,四线制与两线制有本质区别呀,由于供电不同,电流的方向也不同呀。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10、11脚端子要短接并接到M上,如此短接后,部分仪表正常,不正常的仪表再把其信号负端接到M上也好了。

网友B:
如何用一个测速传感器和s7-200plc测定机台的速度?如转速(转/分)、线速(米/分),急用。先谢谢各位帮忙了。

因为积分不够,不能发表文章,只能借用楼主的贴了。不好意思!

网友C:
对:樱桃花开 关于

如何用一个测速传感器和s7-200plc测定机台的速度?如转速(转/分)、线速(米/分),急用。先谢谢各位帮忙了。

因为积分不够,不能发表文章,只能借用楼主的贴了。不好意思!

做中断处理,把测速传感器的反馈信号放进高速计数器处理,然后在定时中断,测得的数据/时间就是你需要的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10、11脚端子要短接并接到M上,如此短接后,部分仪表正常,不正常的仪表再把其信号负端接到M上也好了。

样本可有接线图的

网友D(2012-06-12):
好问题,得多学习了。要是有现成的机子就好了

网友E:
好问题,得多学习了

网友F:
      回4楼的提问:可以这样处理:

    1、设高速计数器为连续计数方式,用时间中断进行读取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

    2、如时间中断的中断间隔时间设为0.5秒,每产生一次中断,读取高数计数器的计数值。用此值减去前一次的读数值,再把此值存入前数区以备下次用。如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为一个脉冲为转动一周,用其差值乘以120,其积即为每分的转速(转/分),如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为一个脉冲为1毫米长,用其差值乘以120再除以1000,其商即为每分的线速度(米/分),

网友G:
   不错,学习啦,都图文并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