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变频器下降过程中空载正常,带负载时总报SOF,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0-09-04):
71的变频器,在空载时下降正常,但带负载时上升正常,下降报SOF,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减速时间多少?是不是减速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减速时间多少?是不是减速太快?

加减速时间都是3S,电机及高速频率设定都是50HZ,增益为40%

网友B(2010-10-23):
请问用在什么场合?接了制动电阻吗?

网友C:
你驱动是什么样的负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