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B变频器与S7-3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0-09-05):
目前硬件通信已连上,不过不知道在PLC上如何才能控制,请各位大大详细说明下,本人新手一点都没有概念

网友A:
下载ABB矢量大全,里面有PID控制使用过程数据,使用SFC14,SFC15编程通讯程序,PLC通过控制字通讯,每个控制字有固定含义,主要弄清楚ABB矢量大全使用说明。

网友B:
你的硬件是什么?ABB和PLC是如何连起来的?

网友C:
这个要看你具体的ABB变频器选用的是什么可选模块,也就是通讯模块,最常见的好象是RTAC通信模块,其所带的适配器接口AIMA是通过光纤连接的。 因为S7-300好象不带有光纤接口,所以你要选对可以跟你PLC通讯的那块变频器的可选模块并参数设置正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