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312cpu与TP177B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10-09-05):
今天调试了一个312CPU与TP177触摸屏通讯的项目,PLC与触摸屏实现不了数据交换。触摸屏和电脑连接正常,能下载程序。我试了半天都没能解决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先确定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线是否正确?

网友B:
看触摸屏组态和地址都正确不

网友C:
检查通讯电缆、PLC连接参数设置等。

楼主:
谢谢指点,做到通讯电缆有问题,做了一下交叉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