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住PLC与A/D 转换器之间的联系

楼主(2010-09-05):
现在有2台取水泵 有1台液位传感器 一个水池 水池深6米 一个A/D 转换器 一台PLC 当液位低于2米的时候 泵自动启动当液位高于 4米时
泵自动关闭 PLC 编程用梯形图怎么编?   主要是A/D 转换器方面还不是很懂   难道要用比较指令?求赐教,我用的是三菱的PLC!!

网友A:
是FX系列PLC么?楼主可以 搜索下载一个 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先看看,手册上有详细介绍的。用TO/FORM指令读取并经程序处理后得到当前液位值,再与定值比较即可。

楼主可以关注一下 PLC擂台第2期题目。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9/2010090310551100001-1.shtml

楼主:
他这个说明书  我看了 表示还是不是很懂 能不能具体实例跟我 讲解下呢      比如上面的例子 KN1  KN2 是多少 怎么比较 等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