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位置控制

楼主(2010-09-05):
请问

用S7-200的位置控制向导编程,怎么改变伺服电机的的速度和位移,比如说我这次要用某个速度移动某个距离,下次启动要用另外的速度移动另外一个位移?谢谢,各位。

楼主:
请问

用S7-200的位置控制向导编程,怎么改变伺服电机的的速度和位移,比如说我这次要用某个速度移动某个距离,下次启动要用另外的速度移动另外一个位移?谢谢,各位。
用的是PTO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做,不用向导

网友A:
可以用向导看下,都用什么参数

楼主:
哦。谢谢,我自己做的,还有,高速计数器计的数怎么比我实际发的脉冲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