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房间都可控制同一台变频器的办法

楼主(2010-09-05):
一台变频器控制的风机,两个实验室的多个通风口都在用。变频器控制箱在其中一个实验室内(旋钮调频率),这个实验室下班锁门后,另一实验室的风速就需调整。我们用按钮在两个实验室都可启动或停止风机,但不能调频率。有什么办法在另一实验室加套控制,也可调整。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上升、下降”功能,不用说两地控制,即使是N处控制也可实现,大多数变频器都具有该功能,具体的你可查找变频说明书。

网友B:
把变频器面板电位器控制改成模拟量(0--10V或4--20mA),然后根据现场具体情况,就可以随意采用那种控制方式了.

网友C:
1、最简单的就是1楼的,采用端子上升下降调节功能,直接调节频率。硬件上只需要在2个地方增加共4个按钮。

2、采用2个转换开关、2个电位器调节;转换开关的作用相当于双控开关的作用——使当前所在的电位器起作用。

3、无论哪种方式,除掉电线以外的成本,不超过50元。

网友D:
什么上升下降  那叫up down功能 汗~~

网友E:
简单,你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改一改线路.OK

网友F:
根据描述已经有启动停止按钮了,现场只使用了一个模拟量给定端口。可以用再另一个模拟量端口也接个电位器过去,找个端子设定成为A频率信号和B频率信号的切换。要换个控制室控制就把开关打过去

网友G:
改成端子给定频率设定。再接上相关线和按钮就行了。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H:
看看题目,大概是学生出的吧,不要什么都问,自己多看看有关说明书,此类问题,相信你自己能解决的。

网友I:
用变频器的增速、减速功能然后用旋钮控制就可以了,不用模拟量也行,简单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什么上升下降  那叫up down功能 汗~~

有什么区别?不知你的英文过了几级,总爱摆弄一下

网友A:
本不想计较,既然楼上替我说了,还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不想计较,既然楼上替我说了,还得谢谢!

网友K:
可以用“上升、下降”功能,不用说两地控制,即使是N处控制也可实现,大多数变频器都具有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