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回答:我想再WINCC上显示611U的实际电流,611u怎么设置

楼主(2010-09-05):
高手回答:我想再WINCC上显示611U的实际电流,我先用SFC14读取611U的状态字。我不知道哪个字的显示实际电流的。如果没有请问611u怎么设置才好。另外WINCC我会做。就差611U是实际电流状态字不知道怎么读出来。

楼主:
请高手回答!!!!!!!!!!!!!!!

楼主:
没人知道吗?应该有高手知道的。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打开"SimoComU" 在bus参数化中定义 电流 pzd  !在plc或者是wincc中 将其规格化即可!

楼主:
请问迷茫小电工:您知道是哪个参数定义成什么吗?PLC和WINCC我知道怎么弄格式化,就是611U不知道是哪个参数改成什么值?比如:我知道6RA70在U734.i002该成K117是可以在wincc做电流记录.但在伺服611U就不知道怎么搞了,参数很难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