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9-06-工控擂台-常用工控软件的安装步骤

楼主(2010-09-05):
        写下至少一种常用工控软件的安装步骤, 写得越详细,软件越常用获奖可能性越大!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我原来写个一个三菱软件的安装步骤,如下: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developer 安装详细说明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developer ,最新版本支持所有系列的编程。

下面逐步说该软件的安装,有几点需要注意的,我会使用粗体表明。

1,先安装 通用环境,进入文件夹“EnvMEL”,点击“SETUP.EXE” 安装:

三菱大部分软件都要先安装“环境”,否则不能继续安装,这一步还好办,如果不能安装,系统会主动提示你需要安装环境。

2,,然后进入文件夹,“GX Developer 8.52 中文文件夹”,点击“SETUP.EXE” 安装
注意,其他三个文件夹,在安装时候主安装程序会自动调用,不必管它。

 3,注意,在安装的时候,最好把其他应用程序关掉,包括杀毒软件,防火墙,IE,办公软件。因为这些软件可能会调用系统的其他文件,影响安装的正常进行。呵呵,虽然这样提醒,但我每次安装的时候都没有关闭其他应用程序,没有出现过问题。

4,输入各种注册信息后,输入序列号:570-986818410
注意,不同软件的序列号可能会不相同,序列号可以在下载后的压缩包里得到。

5,千万注意这里不能打勾:否则软件只能监视,这个地方也是出现问题最多的地方。请大家注意:往往缺省安装都没有问题的。
(安装选项中,每一个步骤要仔细看,有的选项打勾了反而不利)

如果大家不适用ST语言,就缺省安装下去

如果选择监视专用,就不能编辑了,新手这个地方出错得多

6,等待安装过程

7,直到出现此窗口:

8,开始/程序 里可以找到安装好的文件
9,打开程序,测试程序是否正常,如果程序不正常,有可能是因为操作系统的DLL文件或者其他系统文件丢失,一般程序会提示是因为少了哪一个文件而造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2种可能,1就是本省的软体有问题;2是安装过程有问题。后者重装就可能解决。

网友B:
应该说WINCC最难安装了。

网友C:
一般软件需要必须设置的地方,一般默认就可以了,下一步下一步

网友D:
说一说西门子300PLC软件安装步骤

网友D:
西门子 step7 V5.3是用于SIMATIC
S7-300/400站创建可编程逻辑控制程序的标准软件,可使用梯形图逻辑、功能块图和语句表进行编程操作。
PCD1 和 PCD2 Saia-PCD 控制设备也可以用 Siemens Step7 来编程。使用Step7编程可以在Saia PCD上实现某些集成在Step7内的功能.不只是兼容

在常规功能之外还具备以下的特点:
DK 3964 R/RK 512 等标准协议已经集成到控制器内,不需要额外驱动
MPI 接口
集成 modem 支持: 内置modem 功能,可进行远程编程、诊断或数据传输
编程不需 MPI 转换器,直接通过PC上的 RS232 口
现场总线通讯功能. 控制器功能中已集成了Profibus DPmaster/ Slave, Profibus FMS 和 LONWorks.
利用web server进行监控. 储存 HTML 网页、图片、PDF 文件等到控制器里供通用浏览器查看
扩展操作系统功能 如保护技术秘密,防止被非法查看或复制

用Siemens 原装Step7编程
直接运行Step7程序,毋需转换
兼容普遍使用的编程环境,使用熟悉的编程测试功能
用STL, LAD, FBD编程
使用Siemens工程工具,监视修改变量,程序状态等
相同指令集 (Siemens S7-300 和S7-400系列)
一些特殊功能,如 串口通讯、计数等可在系统功能 (SFCs)中编辑
Step7 v5.3 Professional 正确安装方法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xp Professional+SP1/SP2 (xp home除外)
2 安装 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4 安装Step7 v5.3
\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
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注: 我并没有先装Step7 v52
有些朋友将WIN2000的"当前用户的设置/您的区域设置"设为英语,这是没有用的,
应将"系统的语言设置/设置默认值"设为英语才有效

网友E:
在Windows XP上安装西门子PLC编程软件STEP7 V5.3 SP2简体中文版
下面是在家庭版和专业版的Windows XP SP1和SP2上安装STEP7 V5.3 SP2简体中文版的相关说明。
软件简介:
SIMATIC STEP 7 V5.3的安装环境为MS Windows 2000专业版(SP3或更高)、MS Windows XP专业版(SP1或更高)、操作系统的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版本为6.0或更高。不再支持Windows 95/98/Me和NT。

安装说明:
1、保证目标安装逻辑盘的剩余容量大于400M(最好再大一些,因为“\Program Files\Siemens”文件夹文件总大小为343M,占用空间比343M更多)。
2、将安装程序文件夹“STEP7_5.3_SP2”完全复制到某个逻辑驱动器的根目录(该软件安装程序路径中不允许存在中文文件名,否则会出错,后面将会列出错误现象)。
3、运行“最新西门子授权大全.exe”程序,点“接受”(可能不会出现该项)--“选项”--“序列号”--“OK”--“选项”,再勾选系统盘(C盘或D盘),然后再点“授权”--“安装所有授权”--“OK”(可能不会出现该项)。授权文件全部安装在当前系统盘的“AX NF ZZ”隐藏文件夹内。
4、运行“S7 PLCSIM V5.3授权.exe”程序,点“选项”--“序列号”--“OK”--“选项”,再勾选系统盘(C盘或D盘),然后再点“授权”--“安装所有授权”。授权文件“A1PLCS53.EKB”和“A1PLCS53.HRD”安装在当前系统盘的“AX NF ZZ” 隐藏文件夹内。
5、运行第2步中目标驱动器“STEP7_5.3_SP2”文件夹内的“Setup.exe”进行安装......安装时选择不要传送密钥……软件会创建一个与安装目录同级的“Common Files”目录,下面有个“Siemens”目录;软件会在启动项中加入一项:

系统启动后在任务栏有个锤子一样的小图标:

软件安装后会在系统盘增加一个“Temp”临时文件夹和“RASETUP.LOG”安装日志文件,软件安装完毕后都可以删除。
6、恭喜你!你将顺利完成安装,不过有点慢喔(可能超过30分钟),你要耐心等待哟......^_^
下面是具体安装过程:
电脑已经安装过SIMATIC STEP 7 V5.2+SP3+NCM S7的授权及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STEP7 V5.3 SP2简体中文版:

点击“Setup.exe”文件执行安装程序:

点击“下一步”:

点击“确定”后安装程序就退出了。
卸载后,将安装程序复制到磁盘根目录并以英文(不含空格和特殊字符)命名文件夹,重新安装:

重新启动电脑后再次安装: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选中“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选择安装路径后点击“下一步”,如果在此之前安装过该软件版本或其它版本,可能出现也可能出现下面的界面: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其中点击“来自”下拉菜单没有一点反应(从下面的安装信息显示中可以看出许可证密匙依然来自A:/)。
如果在安装该软件之前没有安装授权,会出现如下界面:

对于安装该软件之前已经安装了授权,则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大概20多分钟以后出现以下界面:

点击“完成”继续安装授权管理器。
然后出现以下界面:

下面是安装/删除接口的帮助:

依次选择左侧下拉菜单中的项目,把可以安装(如果可以安装,则安装按钮被激活)的项目,都点击“安装”:

弹出如下界面:

点击“是”:

弹出如下界面:

最后点击“关闭”:

点击“确定”:

点“完成”重新启动电脑。至此,软件安装完毕。

软件安装完毕后,系统盘上的授权文件夹(“AX NF ZZ”隐藏文件夹)不能删除、更名或移动,否则会出现:

点击“Activate”,可以直接进入系统,而且也能使用。软件在系统盘根目录上会自动创建一个“AX NF ZZ”隐藏文件夹,并复制1个仅有14天授权的“SITTA171040503.ekb”授权文件,但14天以后软件又无法正常使用了。
如果删除“AX NF ZZ”隐藏文件夹下的授权文件,可能在打开软件时或软件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SKA错误:

估计软件功能已经受限(笔者没有进行测试)。

如果在安装该软件之前不安装授权,在以下画面:

点击“安装”20多分钟之后,因为软驱内没有授权盘,会出现以下界面:

点击“Skip”,会直接出现如下界面(不会出现安装完成和安装/删除接口界面,说明该安装是不成功的):

点“完成”重新启动电脑。

点击“SIMATIC Manager”:

如果点击“Activate”,可以直接进入系统,而且也能使用。软件在系统盘根目录上会自动创建一个“AX NF ZZ”隐藏文件夹,并复制1个仅有14天授权的“SITTA171040503.ekb”授权文件,但14天以后软件又无法正常使用了。
如果点击“Skip”:

点击“确定”后程序退出。
重新点击“SIMATIC Manager”:

居然也可以用,哈哈:

虽然这种情况下俺的电脑显示可以使用该软件(至于功能是否受限,笔者没有测试),可能是因为笔者的电脑先前安装过STEP 7 V5.2的授权和软件。

实际上,你应当在安装STEP7 V5.3 SP2简体中文版之前先安装授权(《STEP 7 V5.1编程使用手册》第2章第1节<第37页>有详细说明),否则可能无法正常安装STEP7 V5.3 SP2简体中文版。
安装授权——运行“最新西门子授权大全.exe”:

点“选项”--“序列号”--“OK”--“选项”,然后勾选你将该软件复制到的目标盘(C盘或D盘),然后再点“授权”--“安装所有授权”。
按照相同的方法运行“S7 PLCSIM V5.3授权.exe”安装S7 PLCSIM V5.3授权。

网友E:
因为论坛没有做到那种即见即所得的显示方式,当图片超多的时候,贴图相当不方便,把我头都贴晕了。。。。。。所以后面一部分的图暂时就没贴了,我觉得太罗嗦了。。。。。。

网友F:
这个比较麻烦,等我有时间传一下。

网友G:
来个通用版的。

1,进入程序安装文件夹,找到sn.*的文件,打开这个文件,以便在安装过程中输入序列号。

2,点击文件夹中的“setup.exe”或“install.exe”文件进行安装。

3,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I accept... ....”,要安装当然得接受协议才行。

4,自选安装目录或默认目录安装程序。

5,安装授权或PJ。

6,重启计算机。

在安装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利用“Next”。

网友H:
1、沐浴更衣,焚香祷告
2、舞桃木剑一个时辰
3、用桃木剑劈开软件光盘盒
4、口中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勒令"并烧十三张符纸
5、用通灵之术召唤工程师前来
6、工程师遵从召唤者的意志安装工控软件
7、法事完毕,软件安装完成,工程师退散。

网友E:
abysmal  高手高手!!!!!!!!!!!!!!!!

网友I:
三菱伺服调试软件J2-SUPER。

点击disk1内的setup。

点击下一步,输入个人信息。
点击下一步,选择安装目录。
点击下一步,安装基本完成,貌似很简单的样子。
如果在上面打了勾,那在按下finish后,就会运行软件。

网友I:
有了西门子的工控软件,再来个数控软件。

安装包下,点击setup。出现语言选择对话框。

一般选英语,如果您对其他语种感兴趣,选个德语法语也行。

进入安装界面,先看看都是讲什么的。

又见该框,随便填吧。
点击下一步,选择安装目录,都装C盘,不利于系统运转。
我觉得西门子的软件比其他软件好的地方就是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包。
虽然除了chinese和english以外看不懂,但是还是都选了。
然后装啊装啊。终于完成了。
不重启也行。直接用吧。
来个德语版的界面。和STEP7还是蛮像的。

网友J:
to;老菜鸟,家庭版的Windows XP 能装step7吗?不行吧。

网友K:
斑竹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帖子,我打算把安装EPLAN P8 2.0的步骤贴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关于to;网友E,家庭版的Windows XP 能装step7吗?不行吧。

V5.3及以上的STEP7要求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至少应该是Windows 2000 SP4,或至少是WindowsXP SP1的专业版,不能在WindowsXP Home版(家用版)上安装。大多数笔记本电脑预装的是WindowsXP Home版。

网友L:
三菱PLC软件正常是分三步安装的

1是UPDATE下面的AXDIST

2是ENVMEL下面的SETUP

3 最后的SETUP

安装的时候不要选监控模式

有些操作系统有问题的 安装后会出现不能新建工程的问题

别的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M:
不是VIP不能上传图,这怎么可能是最详细的呢?这个题目对免费会员难度很大啊。。。

网友N:
TO:老菜鸟,xp  sp3可以安装step7吗?

您能把安装wincc的步骤贴一个吗?谢谢了。

网友O:
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

1、安装环境:XP SP2专业版,内存1G以上、CPU P4 2.4G以上

2、把源文件放到分区根目录下

3、双击目录中的“setup.exe”文件。
4、.选择安装程序语言。
5、在下一个对话框中打开产品信息并仔细阅读。
6、选择要安装的用户界面语言。 可以在所选语言间切换组态界面。
7、选择“完全安装”或者选择“最小化安装”运行相应的安装。
8、如果需要,可选择其他组件。
9、使用“下一步”启动安装。 开始安装 WinCC flexible。
10、安装成功完成后,如果在 PC 上未找到相应的许可证密钥,系统会要求您传送已安装组件的许可证密钥。 遵循许可证对话框的说明,将许可证密钥从存储位置传送到 PC 的硬盘驱动器。也可以稍后运行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来传送许可证密钥。
11. 安装成功完成后,重新启动。

12、运行 WinCC flexible。

网友P:
版主推出这个话题太好了。希望把STEP7 及WINCC的安装过程、图片能详细一点发上来,供我们这些菜鸟学习一下。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Q:
我看看现在还是用西门子的产品比较多啊,而且安装过程上面也都发过了许多,我就不在重复发布了。如果大家对安装西门子PLC的软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咨询,咱们共同学习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N:

TO:老菜鸟,xp  sp3可以安装step7吗?

您能把安装wincc的步骤贴一个吗?谢谢了。

安装的时候没有总结,写出来没有那么多图片呀,要是重新安装一遍,就太郁闷了。。。。。。。。

网友R:
谁能贴下WIN7旗舰32位系统下安装S7400-SP5的步骤啊,

网友O:
WINCC 6.0

1、安装消息队列:开始_设置_控制面板_添加/删除程序_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

消息队列服务选中,安装。

2、SQL Server 2000安装。

3、安装WINCC,点击安装“SIMATIC WINCC",开始安装。

4、接受协议条款。

5、选择安装路径。

6、选择语言。

7、选择安装类型:标准安装。

8、授权选择稍后安装。

9、选择安装组件,打开”所选安装组态的概要“对话框选择。

10、开始安装。

11、安装授权。

12、重新启动。

网友S:
插个小嘴,我安装step 7开始时,提示未找到SSF文档,无法安装。后来我将暴风影音删除了,软件就可以安装了。

------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20MP获得者:老菜鸟                   deshengwu
10MP获得者:ye_w                      ye_w
                          竹山桥下车            zhushanqiao
                          smile                     lyc19730508

20积分获得者:abysmal             abysmal
                             云锋                     tclwzy

                             euro2008            mxb751223

                              yzp3000              yzp3000

                              欣欣科技              欣欣科技

网友H:
按照我的安装方法,平时没事需要常常打怪升级,升级到99级可召唤abysmal,升到255级方可召唤终极工程师——老菜鸟。

楼主:
我淘宝开店卖香火、桃木剑、灵符。

网友I:
10MP可以召唤竹山桥下车,不过要先付MP,否则会选择性失聪。

网友T(2011-01-19):
对:饶歌 关于

我淘宝开店卖香火、桃木剑、灵符。

内容的回复:

绕歌,你是道士吗?⊙﹏⊙b汗

网友U:
谢谢赐教,人多力量大呀

网友V(2011-04-25):
对:GONGK 关于

斑竹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帖子,我打算把安装EPLAN P8 2.0的步骤贴出来

内容的回复:您可得赶紧贴出来,我这儿急等着用,我安装完了却因为序列号和激活码没有,不能用。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