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热心的行家请教,罗次鼓风机在运行10多小时后电机烧了,而且前后几天烧了两台电机

楼主(2010-09-05):
      当时我公司使用的罗次鼓风机是山东鼓风机厂生产的,型号为L83WD ,电机是昆明电机厂和昆明电工厂生产的各1台(Y315-6-90KW,转速980转),变频调速器是德力西变频器有限公司生产的110KW变频器

下边是章鼓公司给的罗次风机性能参数

转速(r/min)

理论流量(m3/min) 压力kPa 流量(m3/min) 轴功率(kW) 配套电机(型号) 配套电机(功率kW) 封入水量(L/min) 机组最大重量(Kg) 备  注
980 0 -19.6 204 80.8 Y315M-6 90   5300

      请教内容:

       1、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机烧坏?

        2、为什么两次电机烧坏都是在运行了10 多小时后?

        3、为什么电机烧坏前变频器不切断电源呢?

网友A:
电机的绝缘本来就不太高,再加上变频器的质量差,变频产生的高次谐波将电机击穿,如果是谐波所致,变频是不会提前切断电源的,因为电机在能够运行时,电流是正常的,电机被击穿是瞬间发生的。

网友A:
问一下,电机被烧毁前的运行频率?运行电流?

网友B:
变频器经常运行频率是多少?

通常使用变频器推荐使用变频电机,而非普通电机。普通电机与变频电机的差异请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电机被烧毁前的运行频率?运行电流?

变频器运行时的频率是38.5HZ。

如果是变频器谐波所致,那么变频器就不能保护电机了吗 ?

楼主:
对:ye_w 关于

变频器经常运行频率是多少?

通常使用变频器推荐使用变频电机,而非普通电机。普通电机与变频电机的差异请百度。

内容的回复:

当时变频器运行时的频率是38.5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问一下,电机被烧毁前的运行频率?运行电流?

变频器运行的频率是38.5HZ。 电流没注意

如果是变频器谐波所致,那么变频器就不能保护电机了吗 ?

网友A:
作为变频保护来说,只能对变频输出的电流,对输入的电压,对电机的反送电压,对自身的温度作出判断。

如果是变频谐波所致,此时的变频器运行正常,以上的现象都不存在,也就谈不上保护。

你上网搜一下变频器谐波,该谐波对电机有一定的损伤,尤其是变频的质量不好,产生的谐波相当大,如果此时再加上电机质量也不怎样,不烧电机才奇怪呢。

网友C:
运行方式错误,Y315M-6只是个普通笼式异步电机,不能用于变频控制,变频控制只能用于启动时使用,启动完成后应全压工频控制。长期运行在变频状态怎么会不烧电机。

网友A:
用于变频控制的电机,选用专用的变频电机是最好不过。当然也并非普通电机就不能用,一般的场合,大部分的用户都采用普通电机。

我们公司约有60台变频器,全部都采用的普通电机,最大功率75KW,最小功率1KW,最长使用时间已经达15年,每天16小时连续工作,现仍然在运行中,所有的电机至今从未烧毁过,倒是变频器经常坏,变频器平均寿命约3年。

楼主:
谢谢 yjig  的专业解答

我们现在的解决方式是把90KW的电机换成110KW,不知道能行否。

网友A:
如果电机烧毁的原因是满载或过载(衡量是否满载,并非是进线电流,而是变频的出线电流),换电机是一有效措施,不过,你还要同时换变频(增大)。如果是谐波击穿,那么换电机就没什么效果。

解决谐波问题,可以适当增大载波频率,同时再考虑增装出线电抗器(在电机前),如有可能,也可换一种品牌变频器。

网友D(2010-10-07):
变频器上的铭牌参数是否对。,。。保护电流是否设对?如果都设对了,变频器不报警跳停,,更换变频器吧。。。

网友E:
电机没有强制风冷吧。

网友F:
首先要拆开电机检查电机绕组烧毁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检查变频器的保护参数,如过载保护电流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G:
我认为是罗茨风机特性造成烧电机,电机过热。我这电机变频改造时大小风机50多台,离心风机改装后都运行正常,也有节能效果,但三台罗茨风机都因电机发热被迫退出运行,其中两台江西电机厂产132KW电机,一台天津电机厂产30KW电机,变频器是运行在40HZ,电机是普通电机,电流正常。

网友G:
再说明下我这里是连续生产,开机就不停,24小时运行的,4~5个月检修才停机,有专家来给解释下吗???

网友H:
罗茨风机的负载特性很特殊,属于四象限运行的,不象离心风机或泵类属于纯P型负载。在安装工程中发现许多罗茨风机都没有配变频器而是采用了软启动器的占绝大部分,有机会用EV2000系列试试看。

网友I:
你可以考虑换110KW的电机,变频器也得相应改大一级。

网友J:
我遇到过好多烧罗茨风机电机的实例,一般是过电流闷烧的。向你电机90kw额定电流可能就170a以内,110kw电流*120%应该在240a不报警。所以就用一个班就烧了。我们这边的情况主要是进气有负压,相当于罗茨风机
超负荷运行。你那边我没有看过,不好判断。

网友K:
罗茨泵、罗茨风机不要大负荷启动,最好有前级装置先期启动,否则容易烧电机。估计变频器参数整定也没有考虑这个,设置过高了

网友L:
我们厂也有一台罗茨风机55KW,施耐德ATV61变频器,24小时运行,好几年了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M:
电机质量的问题

网友N:
我提一个问题:这个现象是不是变肯选型不对或者是变频设置不合理造成的呢?

网友O:
我认为是变频器的谐波含量过高,造成电机过热烧毁的。建议增加变频器输出电抗器消弱变频电源谐波。

网友P:
普通电机是否能在电机绕组上增加热电阻?可以将绕组温度实时地反馈给变频器,用于对电机的保护。

我接触的变频电机,绕组上都有热电阻,对于普通电机不是很了解,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P: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选型的时候,个人以为应该以负载力矩为选型的依据。有时候电机功率能够满足负载的情况下,实际输出力矩却是小于负载力矩,这个时候电机就过载了。

楼主使用的是普通电机,谐波的影响是肯定的,这个时候实际输出力矩会小于38.5Hz时的理论力矩,电机有可能处在过载运行的情况。

网友Q:
引用 网友C:
运行方式错误,Y315M-6只是个普通笼式异步电机,不能用于变频控制,变频控制只能用于启动时使用,启动完成后应全压工频控制。长期运行在变频状态怎么会不烧电机。

普通笼式异步电机照样可以变频运行,长期运行只是温升高点,别的没啥。

网友R:
加风扇,加输入输出电抗器。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S:
你的罗茨风机出口太小了吧,或出口阀门开的太小了,风量出不去,就要烧电机的。

网友T(2010-11-09):
对:gxgs2 关于

谢谢 yjig  的专业解答

我们现在的解决方式是把90KW的电机换成110KW,不知道能行否。

内容的回复:电机没过载吧?怎么换电机啊?

网友U:
不是过载问题,变频器谐波引起的,我们公司的也有遇到的,调试起来不好处理,总部的说最好加个电抗器吧,我们质量部的说和电机也有点关系的,

网友V:
用的是普通电机吧,电机没有强制风冷?

网友W:
电机改JR型的电机吧,我公司两台130KW的罗茨风机都用几年变频调速了,一直很好呀.你那是热烧坏的吧

网友X(2011-01-04):
罗茨风机的功率与转速是不是3次方关系,否则,低速时普通电机的散热状况恶化,温度升高,电机绝缘恶化,可能导致电机线圈烧毁;此时需要用变频电机。

网友T:
普通电机长期运行在低频状态下,导致电机过热烧坏

网友Y:
变频器惹的祸!

网友Z:
可以加电抗器来抑制谐波吗。

网友AA:
建议先检查你的接线是否牢固,不牢固的接线变频器检测不出来,但是可以烧电机

网友AB(2011-02-04):
我们厂里的工程师应该能够解决,我们代理了好多种品牌的发电机,一般都负责上门安装,售后维修,如果您有兴趣可以看看我们的小站 http://www.yzjdsb.com 如有打扰,在这里说声抱歉。

网友AC(2011-08-05):
    谐波异常。大家提出的谐波因素及治理谐波的观点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电机曾经稳定的运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出现这个问题,那很可能另有原因。

网友AD:
我们公司用的罗茨风机(山东章鼓)是22KW防暴电机配三垦22KW变频器,用了三年了一直没出问题。选择变频专用防暴电机,换相的时候电流会大些,但也不至于烧电机吧,至少变频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Y:
引用 楼主:

谢谢 yjig  的专业解答,我们现在的解决方式是把90KW的电机换成110KW,不知道能行否。

1、这样做是先进技术改造?

2、既然风机功率大,用变频器降低风机功率节能;

3、结果烧了电机,原来还以为变频器会保护电机;

4、现在要换风机了,换一个功率更大风机,来变频降功率运行,真是吃错了药!

6、为什么不把90KW的电机换成80KW,然后把变频甩掉呢???

网友AE:
       任何事物都的作用都有正反两面,变频器也不能例外,在给你带来调速的方便性及优异的起动性能和控制精度(和传统的串电阻调速之类方法相比)的同时也会给你带来麻烦!

      传动单元(不考虑输出频率),会在很短的上升时间内产生约1.35 倍于主电网电压的脉冲电压。对采用现代IGBT 逆变技术的传动单元来说,都具有这一现象。
        由于电机电缆的性能,电机端子上的脉冲电压峰值可能会加倍,进而会对电机绝缘造成冲击。
现代调速传动单元具备快速上升的电压脉冲和高开关频率,能通过电机轴承引起电流脉冲,这会逐渐腐蚀轴承。
通过使用 du/dt 滤波器(输出电抗器),可以限制脉冲电压、避免对电机绝缘造成冲击。 du/dt 滤波器也可以减少轴承电流。
为了避免损坏电机轴承,根据传动厂商推荐的非传动端绝缘轴承和滤波器产品。此外,电缆应根据用户手册的指导进行选择和安装。下面两种类型的滤波器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
• du/dt 滤波器 ( 保护电机绝缘系统并能减少轴承电流) ;
• 共模滤波器 (CMF)( 主要用于减少轴承电流)。
实例 1: 当供电电压达 440 V 并且传动仅工作于电动状态时,电机端子上的最大尖峰电压可以估算如下: 440 V × 1.35 × 2 = 1190 V。检查电机的绝缘系统是否能承受此电压。
确认电机绝缘系统能够承受电机端子上的最大尖峰电压。当电机额定电压与交流电源电压不同时,请在将电机应用于传动系统前咨询电机制造厂商。

网友AC:
   此类问题在变频器应用当中具有典型性,在使用维护当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理论认知方面还不够透彻,二是实际的操作经验还不够成熟,只有理论和实践两手硬,并且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游刃有余的完美的处理好此类问题。

网友AF:
部分同意五代重歼观点,需要看电机是什么原因烧的。

如果过热烧的,则与散热及电流谐波有关,适当提高开关频率或许有效.

国产变频器,为了降低成本,增加载流量,一般默认开关频率都比较低。

如绝缘击穿,则需加DU/DT。

网友AG(2012-03-27):
我们工厂用的罗茨泵,是抽真空用的,莱宝罗茨真空泵,这种罗茨泵的变频器是专用的,我们用的是KEB变频器F4和F5系列。请你了解一下罗茨泵变频器是否可以混用,普通变频器是否可以用在罗茨泵、罗茨风机上。我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AH:
谐波应该是主因,导致温升过高,电机绝缘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