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横切机

楼主(2010-09-05):
若一台瓦楞纸横切机由原来的40kw直流调速电机要更换成交流伺服电机的话,请问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参数才能确定伺服电机的功率呢?还是直接就用40kw的进行替代?能否推荐国内较好的大功率交流伺服电机的厂家?谢谢!

网友A:
“请问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参数才能确定伺服电机的功率呢?”
扭矩和转速都要不小于原电机。

网友B:
主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力够不够咯!还有转速。用在伺服就是他的额定扭矩,还有转子惯量,这些你们的机械工程师应该都算得出,我们是台湾东元的,性价比应该是伺服里面最好的,有需要咨询的可以联系啊QQ505059978

楼主:
感谢刘工和楼上的。

如果直接用PLC控制伺服,响应速度是否够?是否要用定位模块呢?

网友A:
响应够不够,要看具体的速度和精度要求。反正我是觉得够——呛

楼主:
感谢刘工。

看来要有定位模块才行了。

网友A:
横切机也有很多种的,对电机控制的要求也不一样。原本直流调速电机是什么控制方式?控制部分一定要换么?

楼主:
原来是用一台工控机进行控制的,故障出现的频繁,所以初步设想改变为PLC加定位模块了,现在还在是用直流还是用交流的方式纠结中。
刘工可有好的建议或方案么?

楼主:
自己顶起一下,还请各位帮助。

网友A:
我想,有必要对您的机器更了解了,大家才有可能提得出建议.

切瓦棱纸的,应该是飞剪了吧?直刀还是螺旋刀?线速度多少?刀辊是匀速工作还是变速工作?目前/期望精度多少?

?

楼主:
是旋转切断,刀具是直刀。刀辊的速度是可以变化的。因裁切长度和刀辊刀尖轨迹长度不一样时,在一个周期内会有快慢的变化。期望精度控制在正负3mm内。谢谢。

网友A:
因裁切长度和刀辊刀尖轨迹长度不一样时,在一个周期内会有快慢的变化。期望精度控制在正负3mm内。谢谢。

如果线速度在100米以上,不建议用PLC 或PLC加定位模块的方式.

网友C:
请提供: 切刀刀周、切刀辐宽、减速比、要求线速度这几项参数,发送到QQ55239681,我可以帮你算一下,若机械OK精度可做到正负1mm

网友C:
要用内置(电子凸轮)运动控制卡的伺服,或是用大型PLC、MKS运动控制卡,不然,不好做

楼主:
最大长度10m,最小长度500mm。

请提供: 切刀刀周、切刀辐宽、减速比、要求线速度这几项参数,发送到QQ55239681,我可以帮你算一下,若机械OK精度可做到正负1mm

到时候可以联系。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