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2端口9针RS232与电脑9针RS232口连接电缆如何制作?

楼主(2010-09-06):
请问各位大侠松下FP2端口9针RS232与电脑9针RS232口连接电缆如何制作?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A:
232的 3条线就可以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直接买一个根市面上的RS232C就OK了,便宜

网友C:
我做过,不过忘记了,想要的话站内短信我 ,在公司电脑上有资料~~不只是FP2  所有松下的9针232口都是一样的1!!

网友D:
松下的手册上就有,网上下载自己看看。

网友E:
我自己做过几个,好像要什么转接芯片的

网友F:
松下PLC 9针COM口接线图,连触摸屏什么的接2,3,7就可。

网友G:
谢谢,我正需要。我自制一个试试

网友H(2014-02-17):
引用 网友I:
http://www.gongkong.com/web...

这个里面没有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