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抖动

楼主(2010-09-06):
2844开关电源   现在输出5V    12V   -15V   抖动,高手支持下,二级管 电阻 都测试了

网友A:
主要是反馈回路的问题,和变压器的参数

网友B:
检查里面的电容,看是不是有容量小的

还有就是反馈电路,是不是正常

楼主:
给2844供电7脚电压也抖动,是变压器坏掉了吧?

网友C:
       检查一下,开关变压器前振荡电路和反馈电路。

卖电容QQ:5244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