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可以与KEPWARE OPC通讯吗?

楼主(2010-09-06):
我有一台台达的DVP-14ES,想通过KEPWARE OPC(modbus serial协议)与PLC通讯,读取PLC中的数据,没有成功,各位有做过的吗?

网友A:
OPC通讯成功与否与PLC型号无关,取决于通讯协议。

如果是Modbus Serial的,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我的怎么也通讯不上,具体该怎样设置呢?我用的是KEPWARE OPC中的modbus serial协议,设备选的是MODBUS,ID地址:0,比如读X0(对应modbus地址101025)的输入状态,读出的状态总是为0(实际为1),还请楼上帮解决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串口与PLC的编程口。

网友A:
台达PLC的Modbus地址是否为1?

读modbus输入地址101025,你在OPC上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台达PLC的Modbus地址如何设置?

变量设置:name:x0,

                    address:101025,

                  data type:boolean,

楼主:
通讯协议该选 Modbus ascii serial还是Modbus serial

网友A:
选modbus serial没错。

能把OPC设置的截图发给我吗?hao.wu.abysmal@gmail.com

楼主:
截图给发了,你帮忙看一下,台达PLC的地址如何设置,需要编程吗?不好意思刚用台达的。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通讯协议选Modbus ascii seria,PLC站MODBUS地址1。

谢谢abysmal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