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336 D1337不能清零

楼主(2010-09-06):
LDP M72

ORP M73

ORP M101

ORP M102

RST D200

ZRST  D1336  D1337

上面是程序,可每次M72 M73 M101 M102中任何一个条件满足时,D200能清零, D1336有时不能清零,为什么?请各位师父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DMOV K0 D1336

网友B:
最好是用上升沿去置位一个M*,用M*再去执行RST/ZRST。

网友C:
台达的以前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在步进程序上!但是多给了它0。01秒的时间久很稳定没问题,这是扫描所造成的纰漏!!!要稳定的话最好分开或则多给它点时间,不要用同样的条件上升沿驱动多个输出在下认为

网友D:
D1336 D1337清零必须在DDRVA或DDRVI指令断开以后进行,否则DDRVA或DDRVI在断开瞬间会给D1336和D1337赋回原来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D1336 D1337清零必须在DDRVA或DDRVI指令断开以后进行,否则DDRVA或DDRVI在断开瞬间会给D1336和D1337赋回原来的值。

确实是这样,我原来是M72 M73 M101 M102中任何一个条件满足时就执行ZRST D1336 D1337,同时也执行PLSY命令,所以有时不能清零,现在我用M72 M73 M101 M102条件先去驱动一个定时器T,再用T去执行PLSY,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