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增量式编码器的接口

楼主(2010-09-06):
除了A/B正交接口外,还有别的接口形式吗?比如像绝对式编码器那样的串行接口?

网友A:
还有485口或格雷码接口的。

楼主:
都是串行口的吗

网友B:
正交代表了90°相位差,通常情况下增量编码器的AB相就是A超前B90°,楼主问接口形式是指硬件还是指信号信号调制,硬件接口包括有PNP型、NPN型、推挽输出型、芯片驱动输出型。信号调制一般包括有正余弦信号、方波信号等。

楼主:
就是想问下有没有类似绝对式编码器那样的串行接口?比如SSI,BISS,Endat等

网友C:
光电编码器一般分为:一、增量型编码器;二、绝对值编码器。

增量型编码器,一般接线少,要求相应又快,基本上不做成串口通讯方式传输信号;

而绝对值编码器,一般有单转的10bit,12bit,13bit多转的有25bit,28bit等,接线复杂,编码特殊,解码有固定格式,才采用串口通讯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应用的方式不一样。

你所想要的,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比如串口通讯的计数器/速率表,或者PLC等等,可以采集脉冲信号的采集装置,在以通讯的方式传输。

明白了吗?

如果还有问题,你可以info@shlauto.com    redlion126@126.com   QQ:329360862  MSN:shihonglai@hotmail.com   Skpe:letsgo1234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补充一下,绝对值编码器的通讯格式,常用的是:SSI ,Profibus-DP ,CanOpen ,DeviceNet ,Endat,以及特殊定制的协议。

网友D:
增量型编码器,顾名思义就是提供“增加”或“减少”的脉冲当量,提供后续设备计数,而增加还是减少,可通过“正交90度”的A/B的判断。

如果要有串行信号,可通过计数并转换输出实现,无论这种计数并转换输出的器件是内置于编码器,还是在编码器外面,但是那样就失去了增量编码器的优点--简单经济,因为那样的成本已经接近于串行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了,用户往往会直接选用绝对值的编码器,而使这种“串行输出的增量编码器”失去了市场意义,故这种编码器也就没有人做了。

如需经济实用的串行输出绝对值编码器,可上本工控网下载资料: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Community/general/default.aspx?company=3-ac36-73e97f253a9d

网友E:
上海齐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经营CALT品牌编码器,拉线编码器,价格优、货期短;可以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 !

抽空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了解相关信息!

*********信誉第一、客户至上**********
上海齐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801号904室 200437
Tel:+86-21-55387038 65608128
Fax:+86-21-55387038*803
mobile:13916785643
email:zxz_100@163.com
www.qiyi-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