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V区掉电保持问题

楼主(2010-09-06):
S7200 想把V区设置掉电保持 :

   软件中默认的设置是:

  请问这样设置范围0  和范围1  会不会冲突    使得和没有设置是一个样
还有 请问  这里设置正确后  数据最多能在掉电后保持多久

网友A(2010-10-14):
直到备用电池没电。。。。。

网友A:
会不会冲突,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B:
这个我问了很多人  竟然没有人肯告诉我!!!!!

网友C:
不冲突

大于1星期,再长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冲突

大于1星期,再长没试过

谢谢!!

网友D: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在程序里设置永久保持,假如你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数值,这个数值的地址为VW20,需要做成掉电保持,如图:

找一个用不到的地址,例如VW1000作为辅助存储器,如果VW20的值不等于VW1000(开始的时候都是0,当给VW20输入一个数值的时候,VW20就会不等于VW1000,此时执行一次掉电保持,20存入SMW32(需要保持的地址),2存入SMB31(需要保持的数据格式),置位SM31.7,到这里就完成了掉电保持(手册上写的很明白),最后再做一步将VW20的值存入VW1000,这样两个寄存器的值就相等了,那么再次执行掉电保持程序的条件是:1、改变VW20的值(重新输入),2、电池耗尽导致VW1000的值清零。也就是每修改一次VW20的值,做一次掉电保持,或者长时间断电再上电后做一次掉电保持,刷EPROM虽然有次数限制,但是上述条件每次只执行一次,应该不影响的。

网友E:
在CPU内部靠一个超级电容,在掉电后为RAM存储器提供电源缓冲,保存时间可达几天之久。S7-200还可选用外插电池卡,在超级电容耗尽后为RAM数据区提供电源缓冲。在连续无供电时,它可使用200天(即保持数据达200天)。CPU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专用电池卡能够使用10年。

网友F:
我在6楼写的是一个将VW20做成永久保持的例子

网友G:
断电了,PLC就停止执行用户的程序了。想靠用户编写的程序来达到“断电保持”可能靠不牢,西门子也没有这种“靠用户编写的程序来达到断电保持”的说法。

网友G:
西门子提供2种“断电保持”的方法:

1.在系统块的断电数据保持中设置VB的数据区、偏移量、单元数,以达到断电保持数据几天的目的

2.在系统块的断电数据保持中设置MB的数据区、偏移量、单元数,MB0-MB13可以达到断电长期保持数据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