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保养知识

楼主(2010-09-06):
文章出处:http://www.sysldelevator.com/news_info.php?id=8

电梯保养的好坏直接影响其运行状况、故障率和使用寿命。所以电梯保养人员需要受过专门训练。

电梯保养分为例行保养和定期保养两部分。

例行保养是通过保养人员的眼、耳、鼻、手、身,对设备及其运行状态进行观察、检查和简单试验。及时发现和解决故障苗头。一般两周进行一次例行保养。

定期保养是通过对运行中的设备某些部位进行详尽的检查、修理、更换、调整,从而使受检部位达到必要的标准,从根本上保证设备的内在质量。一般一个月进行一次定期保养。

保养人员和质检人员将保养和检查情况分别填入“电梯定期保养与检查记录表”。此记录表是保养工作的指导。也可做为考核质量与责任的凭证,它是该部电梯的档案材料。

1 例行保养项目及要求
1.1 基站厅内例行保养项目及要求
1.1.1 外选按钮 要求外观正常、不歪斜、无缺损、固定牢固。按钮动作灵活、无卡涩。外呼选层时,选层记忆灯亮且能保持到电梯开门。
1.1.2 基站层灯 电梯上下运行一遍,基站的层楼指示灯、方向灯全亮,并且指示正确。
1.1.3 钥匙开关及消防开关 外观正常、固定牢固、无缺损、开关有效,开关状态正确。
1.2 轿厢内例行保养项目及要求
1.2.1 照明、风扇 轿内照明设备齐备,开关启动灵敏,镇流器无异常音响,灯管无闪烁,风扇运转正常。
1.2.2 通讯设施及警铃 电话或对讲机声音清晰。警铃按钮动作灵活、无卡涩,声音正常。
1.2.3 天花板、壁板、地面 天花板完整,安装牢固无坠落可能,电梯运行时无震动;轿厢壁板牢固,无开裂及严重变形;轿厢地面平整、无变形、无破损。
1.2.4 按钮 操纵盘上各按钮外观正常,动作灵活无卡涩,内选按钮全部按下后,除本层外其它信号灯全亮。
1.2.5 轿门 轿门开关正常,无异常声响,开关过程无卡滞及较大晃动。门板与门套间隙6±2㎜,日本梯为5±2㎜,上下间隙均匀。
1.2.6 安全触板及其它安全保护设施 设施完好无误动作。各活动部位润滑正常,开关门及运行过程无异声。
1.2.7 运行 电梯上下试运行一次,运行过程轿厢不会抖动,各部位无异常声响。
1.2.8 轿内层灯、停电备用灯 外观清洁无异常,方向及层楼指示正确。电梯断电时,备用灯能持续亮15min以上。
1.3 其它各层例行保养项目及要求
1.3.1 各层外选按钮及指示灯外观正常,触点接触良好,按钮动作灵活,指示灯全能亮,按钮安装牢固无缺损。
1.3.2 各层厅门及门套清洁无较大变形,门板与门板、门板与门套上下间隙一致,其间隙符合标准(国产梯6±2㎜;日本梯5±2㎜),在开关门过程无卡阻。
1.4 机房内电梯设备例行保养项目及要求
1.4.1 警告牌及门锁 机房门外的“机房重地,闲人免进”警告牌清晰、醒目,门锁工作可靠。
1.4.2 机房照明、通道、地面及屋顶 照明设备完好、照明正常。通道畅通,地面无积尘等异物,屋顶不漏雨,门窗不进水。
1.4.3 通风及消防设备 机房通风设备完好;消防设备齐全完好。每台电梯一般不少于两个用于电气火灾的灭火器。
1.4.4 盘车工具 用于电梯关人故障时的盘车工具要齐全、适用,放在明显位置。
1.4.5 仪表及指示灯 控制柜、励磁柜的各类仪表及指示灯,外形完整,指示正常。
1.4.6 制动器 制动器外表清洁,刹车皮无油污、不老化,刹车皮与闸鼓间隙两侧均匀。国产梯≤0.7㎜,日本梯≤0.15㎜。制动器动作时无较大撞击声。
1.4.7 限速器 限速器外表清洁,无油渍,运转时无异常声响。钳口无积油,各运转部位加适量机油。
1.4.8 发电机组、电动机、曳引机 外部清洁无积尘、无油污,运转时无异常电声响及火花。温升正常,无异味。
1.4.9 齿轮箱、轴头及各部油杯 齿轮箱油量充足,在油标尺范围之内;轴头油位在油镜线之间;各油杯油要充足,油质清洁。
1.4.10 主接触器、主继电器 主接触器、主继电器运行正常,无异声、异味,无过热现象。
1.4.11 测速机 测速机皮带完好,断带保护开关可靠。
1.4.12 选层器及钢带 选层器运转部位转动灵活、润滑正常、钢带运转无异声。
1.4.13 铜头及碳刷 铜头无积碳、划伤及过热现象。碳刷长度合适(从碳刷铆钉到工作面小于5mm时应更新)。运转时,火花正常,无异常声音及颤动。
1.5 轿顶及井道例行保养项目及要求
1.5.1 轿顶及照明 轿顶清洁、无杂物,照明正常,安全护栏牢固。
1.5.2 检修箱 检修箱各开关无损坏,接点正常、位置正确。
1.5.3 安全窗、钢带及安全钳开关 各开关外观正常缺损、无松动,使用正常。
1.5.4 轿厢油盒及对重油合 油位在1/4~3/4油盒高度之间,油质清洁,油盒固定牢固。
1.5.5 导靴 导靴在运行中无异声;滚轮导靴无开裂脱胶现象。
1.5.6 上极限、上限位开关 开关动作正常,滚轮转动灵活,位置正确。
1.5.7 曳引绳、平衡绳、平衡链 绳头连接牢固,销钉、螺母、开口销齐全,弹簧无断裂,运行中无异常声响。
1.5.8 轿门机构 门机转动无噪声,开关门时速度正常,门导轨无积垢,各活动部位润滑正常。
1.6 底坑例行保养项目
1.6.1 检修开关及照明 检修开关动作可靠,底坑照明正常,开关及照明设施完整,安装牢固。
1.6.2 缓冲器 弹簧缓冲器固定牢固,弹簧无裂痕不歪斜,柱塞行程符合铭牌要求,油位正常。
1.6.3 限速绳张紧装置及钢带张紧装置 张紧轮臂与道轨基本垂直,张紧轮运转正常、无异声、无摩擦,断绳、断带开关位置准确,张紧轮距地符合要求,此距离要求:国产梯:高速梯750±50㎜,快速梯550±50㎜,低速梯400±50㎜;日本梯200±50㎜。
1.6.4 下极限、下限位开关 开关动作正常,滚轮带动灵活,位置准确,安装牢固。
1.6.5 超载开关灯或铃(有此装置时)超载开关固定牢固,开关时无卡阻,当按下此开关时,超载灯或铃能工作。
1.6.6 平衡绳、平衡链 平衡绳的绳头固定牢固可靠,平衡绳张紧装置的底座与地面槽钢距离符合要求(一般大于200㎜),电梯运行时,其张紧轮运转正常,上下浮动灵活;限位开关位置准确。平衡链距地距离大于200㎜,电梯运行中无异常声响。
1.6. 7随线、底坑 轿厢在下端站平层时,电梯随线(随缆)距底坑地面大于60mm,小于350mm。底坑清洁,不渗水对重护网螺栓紧固。
2 定期保养项目及要求
2.1 机房内定期保养项目及要求
2.1.1 检查发现机组、组励磁机、直流电动机及其碳刷
首先停机检查项目:
(1) 清理各部位积垢(清理整流子时,只能用毛刷、干布,不得用液体洗涤剂冲刷,不能用比铜硬的利器清理);
(2) 检查碳刷有无缺损,碳刷长度(从压接铆钉到工作面)见图1(请点击),少于5mm时应更换,更换时注意规格型号及其工作面的研合;
(3) 检查碳刷接线是否松脱,各部位螺丝是否上紧。碳刷和整流子接触情况,接触面应大于碳刷表面的60%,检查整流子表面粗糙度,切勿划伤整流子。如已划伤,伤痕较浅时可用砂布打磨光滑;划伤深至0.5mm以上时,需拆下重车。重车修后的整流子片间下挖槽深度应符合要求(>1mm)。槽中应无积碳。
(4) 刷架弹簧的压力要适当,过紧,碳刷磨损块;过松,接触不良,火花大。
(5) 轴承换油,滚动轴承换油,一般选择工作温度在100℃~120℃范围内的润滑脂;滑动轴承一般选择20#机油。轴头油集装箱应不低于油镜中线。
(6) 电动机线圈绝缘,用500伏兆欧表摇测,定子线圈对地绝缘电阻不低于0.5兆欧,转子线圈对地绝缘电阻不低于0.25兆欧。
电梯运行时检查以下部位:
(1) 电梯有否异常响声和异常振动;线圈温升不应高于铭牌规定。
(2) 碳刷有无火花,火花情况是否正常。
(3) 轴头有否漏油;轴承温升不高于60℃。
2.1.2 曳引机
(1) 清洁各部位,检查油质,盘根密封的轴头平均每3-5min滴一滴油为正常,过多过少均不好。采用密封环的轴头不应漏油,其余连接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