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与台达伺服可否相互替代

楼主(2010-09-06):
如果性能上都可以达到,那么两者相互替换会有什么影响呢?200W的安装尺寸是否都一致(法兰面、轴径这些),各位大虾敬请不吝指教,谢谢啦!

网友A:
有没有具体型号的?

网友B:
性能上都可以达到  當然可以換 不過你也太抬舉台達

网友A:
只用过台达的变频,伺服还没用过。但是听人说过台达的伺服好像有点难调。

网友C:
听说在“国产”里来说还是不错的呀,带自动增益调整,不是知道有没有实时自动增益调整? 见过一次台达ECMA系列的,外观不大好看,但做工还可以。台达卖的也不便宜呀,性价比还是不高。

网友D:
"台达的伺服好像有点难调。", 其实还是看具体的设备了。

台达性能还可以,至少在台湾和中国来看,已经实现了很大突破,已经很难了。希望能推出三相380V供电,突破日系常见的三相220V供电,更方便中国客户使用。

网友E:
"至少在台湾和中国来看,已经实现了很大突破,"

什么话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通过朋友收集了一些信息

台达伺服价位比松下的便宜300左右,性能原来是仿松下的,现在出了最新的B2,这款和松下的A5有得比,已经超越A4的功能了,比如其内置三组共振抑制器,平稳性有很高的提升,现在有些已经用在固晶机这版块了

网友F:
"现在出了最新的B2,这款和松下的A5有得比"?????

真是傻眼了我....@@
如果有在玩成本分析的,光看两家使用的零件就是天差地远
再来用Agilent的动态分析仪35670A测试一下B2与A5的速度频率响应
就会知道这两台产品是完全不同层次的产品了...

网友G:
恩,松下的电流环用的是ADI的16位的ADC,与台达用MCU内建的ADC(顶多12位),电流解析能力就不同了。

网友H:
电机设计就有很大的落差,2个厂牌的电机长度是不一样的

楼主:
松下A4是17位的解析度,A5是20位的解析度

台达AB是13位解析度,B2是17位,A2是20位的

对于质量来说都是相差不大,我做的是雕刻机,现在用的就是台达的B2,之前用A4的,而且也不见得外表有多差劲

高端的我还是会选择三洋或安川的,可低端的,我选择台达,这没法说的,人家就是价格实惠,性能满足

网友I:
三洋RS1A01AA可以配那几种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