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四线制PT100热电阻能接成两线制或三线制的不呀?

楼主(2010-09-06):
      我们公司的DCS模块支持三线制的热电阻,但我看我们公司现场热电阻的接线端子有四个,分别为A B C D ,但是别人只接了两条线,也就是两个接线端子呀,这是有点不解,不知道是不是忘记少接了一条线啊,我看见还有两条线备用哈,这样接是否也能用啊?请各位多多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接成两线制能用,但误差会变大.

网友B:
如果是三线制的模块,电阻端只接了两线的话,那应该是在模块输入端短接了一线。

这样接误差会很大,特别是线路长、环境温度变化大的情况下

网友C:
4根线肯定有根线没用,用万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啥!

楼主:
恩,谢谢各位了!以后有其他问题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哈!

楼主:
今天我又问了下其他公司的人,据他们说那是一个双只的热电阻,但是现场还是只有两端接线,可是其中一端接的是两条线,就和三线制的接法一样,不知道这个是考虑到我们公司的DCS模块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我们公司的模块是用的浙江中控的300XP,他的XP316模块就是专接电阻的信号且是三线制的接线原则哈,如果直接接两条线到模块能测量温度吗?还是误差会变大啊,或者是必须接成对应的三线制啊?

网友D:
可能是双支2线式热电阻。四线制热电阻DCS和现场的信号是独立的,而二线制是合并的。

楼主:
还有点小小的问题,刚才前面仁兄说道四根线的热电阻为什么有一根肯定没用呢?四根线的热电阻难道不是四线制的吗?还请多多指教!谢过!

网友E:
四线制ABCD改三线制是AB单接,CD 合并接

网友B:
三线制的仪表(模块)接两条线到热电阻是肯定不能用的,不是显示最大最小值就是断线的提示

网友F:
四线制热电阻两根线传输仪表的恒流检测电流,两根线传输随温度变化的电压,仪表根据这两个信号计算电阻从而测出温度,低精度场合1,3    和     2,4端接在一起当二线制热电阻用

网友G:
你要看热阻是两线制的还是三线制的

  不过一般热阻都是三线制的 这样测量就精确点

   两线制的热偶也可以三线接啊

热阻丝的负端跟一个端子并接 下面的信号线就可以接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