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的电机带动玉米粉碎机用星三角启动,在转换时接触器吸不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06):
18.5KW的电机带动玉米粉碎机改用星三角启动后,在转换时主接触器和用于三角形启动的接触器都吸不住是怎么回事?接触器都是63A。

网友A:
将负载甩开,不带负载能吸合吗?

楼主:
甩开负载后能正常转换

网友B:
控制线圈的电压是多少V 的? 启动转换时测量下是否电压太低? 或是控制电压是220V的而装的三角接触器线圈是380V的?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C:
1.  我在这里不想说星三角启动的问题。

2.  如果不是在食品加工厂,有大量的粉碎机,而是在农村的粉碎机,那么这样就是浪费钱。现在的线路好了,变压器容量大了,也离得近了,哪有必要用星三角起动呀!

3.  我家就是农村的小小加工厂,30千瓦以下的电机都是直启。而我所见过的数十个小小加工厂,没看到星三角起动的,最多比较先进的是用的启停按钮控制接触器动作。

4.  至于星三角起动的优缺点这里就不讨论了,这里只是谈一个现状而已。。。。。。

网友C:
你的问题答复:

1.  星三角起动电路不正确或者设备电压等级,或者接线不正确;请按正确的图纸正确的接线!

2.  热继电器的设定电流过小,导致过电流跳脱!

3.  电机接线错误,导致三角形运行时的转向和行星运行时的转向相反,导致过电流跳脱!

4.  没有别的原因了,祝你好运!

网友D:
可能是离变压器较远,或3相电源线太细。因电机启动时电流较大,引起线路压降太大,使交流接触器吸合不好。

网友E:
我们这里也有不用接触器的直接启动电机的也有

网友F:
支持5楼的,重点检查你的线路,问题应该出现在接线方面,

网友G:
线路或者接触器触头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田丰自动化的意见比较接近,变压器离得较远。直接启动时影响邻居用电,像电脑重启等,邻居都有意见,所以想该软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