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脑监控软件,怎么知道它操作的按键在plc中的输入点呢?

楼主(2010-09-07):
请教大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公司一些设备是fx2n的,(设备没有一份电气图),电脑上的监控软件跟其通讯,软件上有很多的操作按键控制设备的动作,我怎么查知这软件中按键的输入点呢?请大侠能指点

网友A:
监控软件上的按键都是与数据库连接的,而数据库的数据是通过对应的驱动器与PLC上的点对应,你可以看一下数据库对应的是那一点就行。

网友B:
监控软件有源文件吗?是何种语言开发的呢?

网友C:
监控软件的每一个操作按键都对应一个地址变量,它可能是一个字节或字变量的一个位信号,多个操作按键可能同属一个字节或字变量的不同的位,你从监控软件数据库中可以找到它。再到PLC的程序查找这个字节或字变量,看它是由那个输入口通道传送来的,就可找到PLC的对应输入点。

楼主:
我查看了下,是用VB写的,源文件,我不了解呢,平时只是维护,现在才涉及这电脑软件人机操作的问题。先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
VB写的 没有源文件 你就最好是分析程序看看那个变量是干什么的 这样就可以一一对应了

网友E(2010-12-27):
我的看法。。先找个监控串口监控软件  ------找FX2N的协议,然后可以逐个读取命令帧。。按协议可以分析出对于的输入点。

关键词----协议,它告诉你一切

网友F:
可不可以用编程软件在线监控PLC的程序啊?仔细分析下或者能找到它的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