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9-08-工控擂台-产生三相不平衡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0-09-07):
        产生三相不平衡是有哪些原因?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最常见的就是三相负载不平衡啦。

记得原来在农村时,大家使用的灯泡的是15w的,但有些家里的就是感觉要亮一些,现在分析很有可能是当时的电工偷懒,没有按照负载大致平衡的情况来分配用户接线。原来农网大改造之前基本都是这样乱接线的。

另外产生三相负荷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是单相大容量负荷在三相系统中的容量和电气位置分布不太合理。

线路过长,导线截面有区别,阻抗和压降不同,也有可能造成各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B:
主要是三相电路中的单相负载分配或使用不均匀所造成。要求在设计/施工中要尽量均匀分配负载。

有一次在一工地现场遇到一个绝的,三相电压极不平衡,怀疑负荷不平衡,断开所有负载后故障依旧,后来检查发现其中一相电缆皮破损,少许部分接地了。但上级空开没跳闸。

网友C:
负载不平衡。

有时候加了稳压器反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D:
1、三相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负载不平衡;很多单相负载并没有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来施工,这就造成了负载不平衡。

2、另外原因是负载性质不同;比如说三相负载中,其中一相多为感性负载,而另一相多为容性负载,可能这两相的电流测量起来大小差不多,但中性线可能电流就较大。

3、输电线路布置引起的不平衡;三相导线中各相阻抗和导纳不相等时,线路处于不平衡状态。当三相电缆曾三角形排列时,每根导线的磁链相等,三相阻抗随之相等。当三相线水平或垂直排列时,阻抗则不相等。在高压和超高压远距离输电中,这种影响会更大。

4、事故不平衡:一般是由于各种非对称性故障引起,比如单相接地短路或两相相间短路等。

网友E:
引起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原因很多,如单相谐振、接地、断线都有可能引起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只有将其正确区分开来,才能快速处理。 以下我们讲述一下这三种现象。

    ①谐振引起的三相电压不平衡有两种:一种是基频谐振,特征类似于单相接地,即一相电压降低,另两相电压升高;另一种是分频谐振或高频谐振,特征是三相电压同时升高。

   ②单相接地虽引起三相电压不平衡,但电压值不改变。单相接地分为金属性接地和非金属性接地两种。金属性接地相电压为零,其他两相电压升高1.732倍;非金属性接地相电压不为零,而是降低为某一数值,其他两相升高不到1.732倍。

    ③断线不但引起三相电压不平衡,也引起线电压值改变。上一电压等级线路一相断线时,下一电压等级的电压表现为三个相电压都降低,其中一相较低,另两相较高但接近。变压器本级线路断线时,断线相电压为零,未断线相电压仍为相电压。

网友F:
1、负载不平衡;

2、负载性质不同;

3、事故;

4、断线或接地。

网友G:
电力系统三相不平衡可分为事故性不平衡和正常性不平衡。事故性不平衡由系统中各种非对称性故障引起,比如单相接地短路或两相间短路等。事故性不平衡一般需要保护装置切除故障元件,经故障处理后才能重新恢复系统运行。正常性不平衡是由于三相元件参数或三相负荷不对称引起的。三相供电系统在正常运行方式下出现三相电压或电流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三相负荷不平衡(不对称)引起的。

网友H:
     三相不平衡可分;事故型三相不平衡,和非事故型三相不平衡。事故型三相不平衡较严重,一般是断零线,三相电缺相或接地造成的,应尽快修复。非事故型三相不平衡,在变压器正常情况下,一般是三相负荷分配不均,零线过细引起的。

网友I:
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一下三相不平衡的原因:

低压电网的三相不平衡一直就是困扰供电单位的主要问题之一,低压电网大多是经10/0.4KV变压器降压后,以三相四线制向用户供电,是三相生产用电与单相负载混合用电的供电网络。在装接单相用户时,供电部门应该将单相负载均衡地分接在A、B、C三相上。但在实际工作及运行中,线路的标志、接电人员的疏忽再加上由于单相用户的不可控增容、大功率单相负载的接入以及单相负载用电的不同时性等,都造成了三相负载的不平衡。低压电网若在三相负荷不平衡度较大情况下运行,将会给低压电网与电气设备造成不良影响。

一、低压电网三相平衡的重要性

1.三相负荷平衡是安全供电的基础。三相负荷不平衡,轻则降低线路和配电变压器的供电效率,重则会因重负荷相超载过多,可能造成某相导线烧断、开关烧坏甚至配电变压器单相烧毁等严重后果。

2.三相负荷平衡才能保证用户的电能质量。三相负荷严重不对称,中性点电位就会发生偏移,线路压降和功率损失就会大大增加。接在重负荷相的单相用户易出现电压偏低,电灯不亮、电器效能降低、小水泵易烧毁等问题。而接在轻负荷相的单相用户易出现电压偏高,可能造成电器绝缘击穿、缩短电器使用寿命或损坏电器。对动力用户来说,三相电压不平衡,会引起电机过热现象。

3.三相负荷保持平衡是节约能耗、降损降价的基础。三相负荷不平衡将产生不平衡电压,加大电压偏移,增大中性线电流,从而增大线路损耗。实践证明,一般情况下三相负荷不平衡可引起线损率升高2%-10%,三相负荷不平衡度若超过10%,则线损显著增加。

有关规程规定:配电变压器出口处的负荷电流不平衡度应小于10%,中性线电流不应超过低压侧额定电流的25%,低压主干线及主要分支线的首端电流不平衡度应小于20%。通过电网技术改造,要真正使低压电网线损达到12%以下,上述指标只能紧缩,不能放大。

4.只有三相阻抗平衡,才能保证低压漏电总保护良好运行,防止人身触电伤亡事故。

二、三相负载不平衡的影响

1.增加线路的电能损耗。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网络中,电流通过线路导线时,因存在阻抗必将产生电能损耗,其损耗与通过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当低压电网以三相四线制供电时,由于有单相负载存在,造成三相负载不平衡在所难免。当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时,中性线即有电流通过。这样不但相线有损耗,而且中性线也产生损耗,从而增加了电网线路的损耗。

2.增加配电变压器的电能损耗。配电变压器是低压电网的供电主设备,当其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工况下运行时,将会造成配变损耗的增加。因为配变的功率损耗是随负载的不平衡度而变化的。

3.配变出力减少。配变设计时,其绕组结构是按负载平衡运行工况设计的,其绕组性能基本一致,各相额定容量相等。配变的最大允许出力要受到每相额定容量的限制。假如当配变处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工况下运行,负载轻的一相就有富余容量,从而使配变的出力减少。其出力减少程度与三相负载的不平衡度有关。三相负载不平衡越大,配变出力减少越多。为此,配变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运行,其输出的容量就无法达到额定值,其备用容量亦相应减少,过载能力也降低。假如配变在过载工况下运行,即极易引发配变发热,严重时甚至会造成配变烧损。

4.配变产生零序电流。配变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工况下运行,将产生零序电流,该电流将随三相负载不平衡的程度而变化,不平衡度越大,则零序电流也越大。运行中的配变若存在零序电流,则其铁芯中将产生零序磁通。(高压侧没有零序电流)这迫使零序磁通只能以油箱壁及钢构件作为通道通过,而钢构件的导磁率较低,零序电流通过钢构件时,即要产生磁滞和涡流损耗,从而使配变的钢构件局部温度升高发热。配变的绕组绝缘因过热而加快老化,导致设备寿命降低。同时,零序电流的存也会增加配变的损耗。

5.影响用电设备的安全运行。配变是根据三相负载平衡运行工况设计的,其每相绕组的电阻、漏抗和激磁阻抗基本一致。当配变在三相负载平衡时运行,其三相电流基本相等,配变内部每相压降也基本相同,则配变输出的三相电压也是平衡的。

假如配变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运行,其各相输出电流就不相等,其配变内部三相压降就不相等,这必将导致配变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同时,配变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运行,三相输出电流不一样,而中性线就会有电流通过。因而使中性线产生阻抗压降,从而导致中性点漂移,致使各相相电压发生变化。负载重的一相电压降低,而负载轻的一相电压升高。在电压不平衡状况下供电,即容易造成电压高的一相接带的用户用电设备烧坏,而电压低的一相接带的用户用电设备则可能无法使用。所以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时,将严重危及用电设备的安全运行。

6.电动机效率降低。配变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工况下运行,将引起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由于不平衡电压存在着正序、负序、零序三个电压分量,当这种不平衡的电压输入电动机后,负序电压产生旋转磁场与正序电压产生的旋转磁场相反,起到制动作用。但由于正序磁场比负序磁场要强得多,电动机仍按正序磁场方向转动。而由于负序磁场的制动作用,必将引起电动机输出功率减少,从而导致电动机效率降低。同时,电动机的温升和无功损耗,也将随三相电压的不平衡度而增大。所以电动机在三相电压不平衡状况下运行,是非常不经济和不安全的。

三、如何实现三相负载平衡

综上所述,调整三相负载使之趋于平衡,这是无需增加设备投资的最佳降损措施。把单相用户均衡地接在A、B、C三相上,减少中性线电流,降低损耗。同时要减少单相负载接户线的总长度。如果单相用户功率因数较低,就应进行无功补偿。也可以装置三相断相保护器,当任何一相断相时,能立即切断电源以消除三相不平衡。

实际中,每相的用电负荷比较直观:动力线路三相平衡,而单相用户负荷有较大差异。每相的对地阻抗又由什么决定呢?三相动力线路一般质量较好,对地绝缘阻抗较高;而涉及到职明等单相负荷则用电线路情况复杂、质量低劣、绝缘程度差,使该相的对地阻抗显著降低,且用电户数越多,线路越密杂,则绝缘程度越差,使接带该类用户多相的对地阻抗降低越显著。因此,在正常漏电(总漏电电流由各处微小的漏电流汇集组成)情况下,每相对地阻抗的高低主要由接在该相上的单相负荷用电户的多少来决定。

因此,只要把单相负荷用电户均衡地分配到三相上,就能实现三相平衡。但必须要注意,均衡分配用户不仅仅是形式上看来每相接单相负荷用户总数的三分之一,而是要把其中用电负荷、漏电情况在同一等级的用户也均衡地分配到三相上。例如,某村单相用户,其中用电水平一般户,负荷较小,日用电时间较短,线路质量较差;用电水平较高户,负荷较大,日用电时间较长,线路质量较好;地埋线户,泄露电流较大,则每相上应尽量接这三类用户的各三分之一。

具体实施为(1)从公用变出线至进户表电源侧的低压干线、分支线应尽量采用三相四线制,减少迂回,避免交叉跨越。(2)无论架空或电缆线路,相线与零线应按A、B、C、O采用不同颜色的导线或标识,并按一定顺序排列。(3)在低压线路架好、下线集装各户电能表前,要把配变下的单相负荷用电户统一规划,均衡地分配到低压线路的三相上,并记录在册。下线集表施工时要查对无误。表箱编号要注明相位,如“***线路A相**号”。(4)下线集表完工后,要看一下低压电网实际运行三相负载是否在平衡度范围内,必要时可做些调整。(5)在以后发展用户或变更用户时,要顾及三相平衡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常态机制,不断完善提高。

没有绝对的平衡,但要相对的平衡,以平衡度指标为限,在实际工作中加大负荷调查分析力度,将各配变各类负载最大、平均负荷及发展趋势记录在案,经常性对目2变负荷电流进行测试,及时发现不平衡超标情况,反馈负荷分析同时,不定期组织进行有针对性地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控制不平衡现象发生,避免发生损坏用电设备等故障和事故。

网友J:
 三相不平衡产生的原因

        电力系统三相不平衡可以分为事故性不平衡和正常性不平衡两大类。事故性不平衡由系统中各种非对称性故障引起,比如单相接地短路或两相相间短路等。事故性不平衡一般需要保护装置切除故障元件,经故障处理后才能重新恢复系统运行。
电力系统在正常运行方式下,供电环节的不平衡或用电环节的不平衡都将导致电力系统三相不平衡。电力系统是有发电、输电、配电和用电各个环节组成的统一整体。其中发电、输电和配电又称为供电环节。供电环节所涉及的三相元件有发电机、变压器和线路等。由于三相发电机、变压器等设备通常具有良好的对称性,因此供电系统的不平衡主要来自于供电线路的不平衡。
        当线路的各个阻抗和导纳分别相等时,称该线路处于平衡状态。反之,线路处于不平衡状态。一般而言,输电线路的电抗远远大于电阻,因此常常忽略输电线路的电阻。线路的电抗不仅决定于导线的材料、有效截面积以及绝缘介质等因素,同时于三相导线的排列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三相导线呈等边三角形排列时,各相导线所交链的磁链相等,此时三相电抗相等,三相阻抗也随之相等。当三相导线呈水平或垂直排列时,两边导线所交链的磁链相等,且大于中间相导线的磁链。由于此时三相导线磁链不相同,三相电抗不相同,三相阻抗也随之不同。通常三相线路的对地导纳近似相等,所以三相电抗相等与否直接决定了供电线路平衡与否。对于中性点不接地配电系统中的短距离线路而言,其三相导线多采用水平或垂直排列方式。由于在该排列方式中中间相导线的等值电容往往小于其余两相的等值电容,所以供电线路中间相导线的导纳高于其余两相的导纳,最终导致供电线路处于不平衡状态。
        用电环节的比平衡是指系统中三相负荷不对称所引起的系统三相比平衡。三相负荷不对称是系统三相比平衡的最主要因素。产生三相负荷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是单相大容量负荷(如电气化铁路、电弧炉和电焊机等)在三相系统中的容量和电气位置分布不合理。
使用电能质量分析仪可以观测到三相不平衡度。

网友K:
设计的分配不均是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一相漏电导致不平衡,兄弟是亲身经历过的

电压不平衡,零线电压也100+v,差点把我放倒。

网友L:
主要是负载分配不平衡引起的,如由三相四线转为单相的供电系统,设计不合理极容易造成三相不平衡。

网友M:
9楼讲的很详尽,收藏

网友N:
   发现三相电流不平衡后应检查电机运转情况,三相电压是否很不平衡,出力是否正常,有无局部发热,有无震动等现象,若都正常,就要看电机的补偿电容器了,电容器是否保险断了,电容是否失效了。
  一般来说,补偿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O:
以上各位领导已经说得太全面了,我只能帮着顶下了!

网友P:
     楼上好几位说得好详细, 个人认为工厂内的三相电不平衡原因有如下三点:

1, 负载不平衡引起最多, 如原一韩资设备二相400V的用得多, 有时分不平均引起

2,  其次就是有某相保护开关没跳的漏电现象引起.

3,  设备按台数或是总功分相接线,  但是这些负载性质不一样也引起

网友Q:
三相不平衡在低压电网很常见,主要是三相负载不均造成。合理调配可以解决。

在电机运转中出现三相不平衡主要是:1、电机本身三相绕组的各阻值不同。

2、有一相 或二相烧了或绕组绝缘出现问题。

网友R:
一、三相不平衡产生的主要原因
  大部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三相电力不平衡主要原因如下,三相电力负载不平衡原因主要是太偏重于单相负载,导致发生三相各相之间不平衡。
  1)太偏重于单相负载使各相之间发生不平衡;
  2)系统的无效电力,高次谐波电流使各相之间发生不平衡;
  3) 机器接触端子及电缆接触不良导致另外的不平衡;
  4) 外部环境的人力,电力导致不平衡的发生;
  二、 三相不平衡对负载的影响
  1) 电压不平衡的发生导致达到数倍的电流不平衡的发生;
  2) 诱导电动机中逆扭矩增加使温度上升,效率降低,损失增加,发生震动,输出节减等影响;
  3) 各相之间不平衡的发生带来缩短机器寿命和加快机器及部品交替周期和增加了设备维持补修的费用;
  4) 断路器容许电流的余量减少,负载变更时或负载交替时发生超载、短路;
  5) 中性线中流入过大的不平衡电流所以中性线增粗;
  三、 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对变压器的危害
  1) 三相负载不平衡将增加变压器的损耗;
  2) 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会造成变压器零序电流过大,局部金属件温升增高;
  四、三相负荷不平衡对线损的影响
  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方式,由于用户较为分散,线路较长,如果三相负荷不平衡,将直接增加电能在线路的损耗:当三相负荷平衡时线损最小;当一相负荷重,两相负荷轻的情况下线损增量较小。
  当一相负荷重,一相负荷轻,而第三相的负荷为平均负荷的情况下线损增量较大;当一相负荷轻,两相负荷重的情况下线损增量最大。
  当三相负荷不平衡时,不论何种负荷分配情况,电流不平衡度越大,线损增量也越大。
  为此在三相四线制的低压网络运行中,应经常测量三相负荷并进行调整,使之平衡,这是降损节能的一项有效措施,对于输送距离比较远的配电线路来说,效果尤为显著。

楼主:
20MP获得者:Hoteam              haoge_188
10MP获得者:明理                     wml0060
                          雪世界                 218hty
                         skienct                 skienct
20积分获得者:floodpeak         floodpeak
                         学习siemens      qsm78
                         壮壮                      qicuie310
                         田丰自动化          tfzdhsb
                         a0b0c0                a0b0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