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9-09-工控擂台-锅炉引风机出口到底是正压还是负压?

楼主(2010-09-07):
        锅炉引风机出口到底是正压还是负压?大家讨论一下。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停炉时为负压。

正常运行时为正压。

网友B:
引风机:正常运行时相对炉膛内是负压,相对外界大气则是正压。所以风会往外吹

而鼓风机则相反:正常运行时相对炉膛内是正压,相对外界大气则是负压,所以风会往里吹。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在引风机的进口是负压,是将烟气吸入引风机,而在引风机出口就变成正压,利用烟囱的形成的真空,在引风机的出口形成正压,将烟气排入烟囱。

网友D:
    引风机运转时正压。引风机停转时或无压或负压或正压,是天气而定。

网友E:
先说一下什么是正压、负压。测压表:被测绝对(真实)压力与当地大气压的差,如果差为正称为正压,差为负称为负压(或真空)。
先不回答引风机出口是正压还是负压。

我叙述一下引风机系统工作原理:以1025t/h自然循环平衡通风锅炉,配上海鼓风机厂动叶可调轴流引风机为例(只分析单侧,烟囱高200米),炉膛为微负压,假定就为一个大气压。将从炉膛冷灰斗起经过烟道、空预器、电除尘、引风机(包括进出口挡板)、水平烟道、烟囱最后排至大气为一个烟气通道,假设此通道密封不漏。1)烟囱的作用:地面和高空的大气压是不同的,地面高(这个概念要明确),那么地面和200米高处存在的压力差就可以使烟气由压力高的地面跑到压力低的200米高处,而地面表压为零,200米高处表压自然就为负。烟囱的作用就是形成一个有压差的通道,这也是我们看到农村烟囱青烟袅袅的原理。当单独的烟囱和引风系统连通后,“地面”就移至炉膛底部冷灰斗口部了,停炉状态将引风机进出口挡板和动叶打开,空气自然从炉膛底部吸入而达到烟囱顶部,这就是停炉后在炉膛里感到冷风飕飕的原因。2)引风机的作用:引风机通过叶轮对流动的烟气做功,机械能转化为烟气能头的升高,静压头和动压头都升高,即我们看到的风机铭牌参数全压4415(N/m2)就是经过风机后,烟气出口与进口全压差为4415帕斯卡,有的风机单独给出静压参数。其中静压头用来和烟囱产生的静压头一起克服烟气流动过程的阻力损失,动压头使烟气速度增加从而提高烟气流量。对引风机来说,烟气排出流速相对较高,而全压又较低,故其中动压头的增加占有相当比例。
3)正常运行时烟气流动过程:启动风机前引风机系统直到炉膛底部均处于负压状态,冷灰斗外面才为大气压,所以我们运行时发现烟气通道能漏风的地方都往里漏,但此时空气流动速度并不高。启动引风机打开动叶后,由于做功空气的速度增加了,同时提升了一部分静压用以克服流速提高带来的流动损失,因为流速越大损失越大。
结论:1、停炉状态,由于烟囱所产生的压力差保证了一定量的空气以一定速度通过烟气通道排至大气并提升了自身位置头,烟道各处的全压均低于冷灰斗外面的大气压,所以为负压。
2、正常运行时,流动的是高温烟气,且流量大至几十上百万立方米每小时,要保持如此量大的气体以一定速度排至200米高除了烟囱产生的压差还需要引风机提供能量,也就是要制造比地面大气压和烟囱顶自然造成的压差更大的压差。
3、炉膛底部为大气压,表压为零,以此为基准,此后压力越来越低至引风机入口压力达到最低,表压全部为负正因为这样的压差才有烟气的流动;经过引风机作功全压上升并高于大气压(否则不能输送大流量烟气),但其中的静压升高不多;此后压力又逐渐降低,直到排至大气,此处位置头增加(200米高空),速度头几乎为零,静压头很小,也就是烟气由引风机获得的能头以及烟囱产生的能头统统消耗在沿程损失和克服重力提升自己的位置上了。
4、为什么热工测量的引风机进出口压力全为负?首先进口不管是静压还是全压都低于大气压,表压当然为负了。其次出口测量的仅仅是烟气的静压而已,此处静压也低于大气压,表压还是为负。注意引风机出口全压绝对是大于大气压的,理解起来很简单,启动风机未打开出口挡板时你会看到风机出口至挡板段有很多灰从不严密处喷射出来!

网友F:
引风机,类似于一个抽气的真空泵,所以其出风口,工作时肯定是正压咧~~~~~~~~~~~~

网友G:
75吨循环流化床锅炉负压一般控制在-300~-600Pa之间,以保持炉膛负压,实现平衡通风。引风机克服全部烟道、受热面、除尘设备的阻力,使烟道和炉膛在负压下工作。负压越低,锅炉尾部管道瞬间风量越大,风机负荷及功耗越大。

网友H:
锅炉引风机出口到底是正压还是负压?这个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不过负压情况比较多,有时也会出现正压情况。但是引风机能够起到引风作用,因此还是出口压力大与入口压力,如果锅炉烟道出口压力本身为正压或接近正压(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厂的催化裂化装置的余热锅炉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引风机出口烟气为正压,不过大多数情况是锅炉烟道出口压力负压那么引风机出口烟气为负压。

网友I:
我的理解,鼓风机是抽风,内部压力比大气压要低,相对外部是负压。但其值是正的。

网友J:
关键词:烟道中气体静压与大气压的差的正负关系决定了漏风方向,而不是全压差的正负。
        基本概念:水平流动流体的压力包括静压和动压两部分,静压头直观的概念就是开口与流体流动方向平行的密封玻璃管中水柱的高度(mm水柱单位),动压头则是流体流动具有的动能,与速度平方成正比。开口正对流动方向的弯曲密封玻璃管测得的水柱高度称为全压,全压减去此前测量的静压就是流体的动压。
        根据伯努里方程,同一流线各截面流体静压头、速度(动压)头、位置头之和为常数。简单说就是同样在一个水平线位置头不变,那么流速快的地方静压头低,流速慢的地方静压头高。克服管道流动阻力损失是靠流体的静压头来完成的。
表压:被测绝对(真实)压力与当地大气压的差,如果差为正称为正压,差为负称为负压(或真空)。! z5 J,

一般情况下,吸风机出口应该是正压的,而且是整个烟气通道中压力最高点,在这之后烟气压力是先降低(在烟囱入口处降至最低)后升高,烟囱内为负压状态。这样的压力变化主要是流动阻力(使烟气压力降低)和自生通风力(使烟气压力升高)的影响所致。烟气与外界空气的密度差和烟道的高度值越大,自生通风力越大。

楼主:
20MP获得者:雪世界                  218hty
10MP获得者:jiaoanpeng          jiaoanpeng
                          a0b0c0                 a0b0c0
                          Hoteam                haoge_188
20积分获得者:云锋                    tclwy
                          田丰自动化           tfzdhsb
                          红雪                       hongxue
                          涛声依旧               sundatao
                           yipin                      张立旺

网友F:
饶歌

引风机工作时,出风口压力,只有大于环境大气压,也就是为正压时,风才能排出,才有引风作用

jiaoanpeng 讲的不对,,,,,,

楼主:
呵呵,我看到这个题的解答是正压和负压都有可能。

坐等专职研究炉子的大大来给个专业解释。

网友F:
呵呵

俺先来舌个冶金上常见的炉子,

炉子的工作机理如哈:

1、引风机开启,风管B段A段以及焚烧炉中的空气,被抽出,形成小于环境大气压的负压

2、焚烧炉中负压的存在,使得空气,不断地从炉篦下部,进入炉体,

3、一部分空气,和焦炭反应,放出大量热量,另一部分被加热的空气,和矿石反应,生成氧化矿粉,

4、矿粉、空气、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顺负压风管,进入收尘室

5、冶金厂的风管,很多地方都是砖垒的,不少地方都有裂纹裂缝,

      当风管A段为负压时,裂纹裂缝处,是环境大气朝风管里跑,而矿粉不会,从顺裂纹裂缝跑到外面

      当风管B段为负压时,生成物中的刺鼻有害气体,例如二氧化硫等,才不会污染厂区环境

6、对于生产来说,风管A段和B段负压的控制,事关矿粉回收率和人身安全,重要日塌咧~~~~~~~~~~

7、引风机出口,也就是风管C段,只有保持必要的正压,才能将废气,送到几十米高的烟筒顶部排出

8、假设引风机出口是负压,那嘛环境大气,就会从烟筒顶部倒灌,,,那烟筒就该叫个抽风筒咧~~~~~~~

      呵呵

      现在俄们来想一想,

      引风机出口,假如为负压的话,有必要立个几十米的烟筒抽风吗?

9、图中省略咧环保部分的内容

楼主:
嘻嘻。

1、流动流体的压力包括静压和动压两部分。

2、另外出口气体温度大大高于环境温度即使是负压也会往外冒气这个不难理解。

结合考虑当出口负压时,外部空气有倒灌的冲动,但被气体动压所冲抵,形成对峙的局面,然后热空气往上冒。

呵呵,我对炉子不太熟悉,只接触过小型的热煤炉,不知道解释得是否有科学依据啊。

所以我还是比较认可正压还是负压,这个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这种观点。

网友F:
呵呵

俄觉得从炉膛本身,来想正压负压,可能更容易一些,

假如炉膛里是正压,那么烟气、灰土,便会从任何一个缝隙向外跑的,这样车间,便会尘土飞扬,锅炉工就不拽咧~~~

总总听人念叨,“炉膛负压控制”云云,大约就是这个理儿?

这样想来,引风机的作用,应该就是“制造”炉膛负压吧?,,,而炉膛负压控制的目的目标,应该是使负压,保持恰当值,以此来控制进入炉膛的空气的流速和流量,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使燃料能充分燃烧?

引风机制造负压,那它的排气口,应为正压,,,,,,

俄想只有当,多台引风机级联的时候,最后一台前面的某台的排出口,压力才有可能,是负压

闲得木事,胡思乱想来的,,,,,,想法不一定对  ~~~~~~~~~~~~

网友H:
楼上的回答都很专业,我呢只是一个普通的维修工,我回答的问题是根据实际仪表维护的出的,因我厂的常减压装置,其加热炉包括常压路、减压炉和减粘炉(减粘炉只有在生产燃料油时开工)需要烟气余热回收,因此全部增加了水热媒装置,把三个炉子的出口并联后通过引风机,引到水热媒换热后排往大气,而我们的引风机出口(在引风机上部烟道上大约立地高度3米左右,原先在烟道排放口烟道挡板下方,由于一次夜班仪表人员维修差点出现事故,主要太高,后挪到下方)有一烟气压力变送器,其范围为-100——0KPa,在实际应用中也是负压显示,因此得出引风机出口压力为负压。正压的情况是在催化裂化装置余热锅炉引风机出口烟道的一次在线维修热电偶,(因烟道内有催化剂加上烟气速度太快,热电偶磨损太快,热电偶磨烂,换前工艺人员说烟道是负压,加上急于干完下班回家)在拆下热电偶时一股热风突然扑面而来,险些烧着眉毛.,其压力比较大,因此引风机出口压力为正压。以上的结论是我平常的意见积累,没想到能得到认可,我还是很高兴的。